请教亚托600n 排气问题

楼主(2011-10-24):
我用的亚托排气 os55发动机 之前因为刚飞 不懂保养 已经搞坏了 烧了大轴承 刚换好
以前每次飞完 排气的费油会回流 不知道怎么放 飞完以后能把废油尽量空出来 不知道排气内部什么结构 郁闷的说
问题补充一下 用什么事后油比较好 os55

网友:
请楼下解答一下

网友:
技术贴广告位招租

网友:
等着楼下解答

网友:
在油箱和排气管之间加个夹子,飞完了马上夹上,费油不会回流到油箱!
加油时,转动油泵几下,使油箱压力大于外面气压,在松开夹子,费油也不会回流!
再说,油箱进了费油有什么影响吗?这点费油还没有燃油中的染料多了,对发动机
影响不大吧!
事后油------我老觉得这是商家挣钱的发明物!
我觉得完全没什么用处!
我的用法希望有用!
有些不便宜的燃油燃烧完后的残留物有酸性,容易腐蚀曲轴和轴承!
飞完后,用只配的素油,从新发动一下,再化油器口滴几滴缝纫机油,可基本防止轴承生锈!
现在用的油,很好,腐蚀性很小,只滴缝纫机油,很难生锈!
启动发动机时,油门30%,不插点火棒,发动机向排气管倾斜(防止过多燃油回流,曲轴无法转动或淹
火头),用启动器打打发动机,让燃油充分润滑发动机,还可以冲洗缸内杂物,再按正常操作启动!
发动机我没用坏过,炸坏的不少!

网友:
缝纫机油滴进发动机没关系吗?素油我配不了.用药用酒精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不是回流到邮箱 是回流到发动机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