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岱,我想说不怎么样。(维修回来了)

楼主(2011-10-24):
6月在CRS520买的一个64MM涵道,4300KV红色的,首先说下他家连可以返厂修都不知道,问他电机烧了能不能修,他说不能,后来在另外一个论坛找到了蓝岱的联系方式,可以返厂修,现在已经发回去了,我的那个涵道全部都坏了,就剩个金属壳子可以用了,其他的都要换,因为开始联系不上,只有想自己拆了看看能不能修,拆不下来还摔了两下。

前几天装了架T45动力就用的这颗涵道,用的80A好盈飞腾系列电调 4S 2200 25C电池,  这颗涵道买回来时刚装上机就失望了,因为速度还没有黑旋风4800KV 64MM涵道速度快,然后这次刚装上这架机,第一次首飞,我只飞了一分钟,没事,第二天第二次飞,2分半左右,降落到地上的时候就发现烧了,当时不知道是电调还是电机,在喷口后面很热,而且臭电机烧了的那种味,就知道是电机挂了,拆下来一试,果然。这颗涵道上电还不到10次。一颗好的电机,正常下用下几年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我的频率不是太高。而且用这个涵道我的电调发热比较严重,我之前收了二手的68MM 4S版本蓝岱金属涵道,电调电机的发热程度都没有这么高,还只用的是60A的电调。

速度没黑旋风快,还烧电机,一块电下来而已。我估计这颗是肯定有质量问题,什么涵道进东西卡住,电调不行那些,我就不信,F16的进气在下面,T45进气在两边,我飞F16从来都没发生过烧电机,不管是黑旋风还是FW的。F16还有没装机轮飞过。电调是好盈的,国内还是算好了的(至少敢说比蓝岱就好些)。
真的是不怎么样,烧电机可能是个别,还有宣传的效率,听谁都说效率高些,不过自己飞起来感觉效率跟黑旋风差不多。速度还慢了。

售后还算可以,全部换除了扇叶跟涵道壳,只收我150,不过这150花的心里不舒服(好盈电调我飞水里了,烧了MOS管回厂修30+邮费,天地飞接收炸机撞坏了,回厂修,自己出邮费不要钱,我花的舒服啊,我自己弄烂的,这个电机我咋的它了??我把它飞挂了,居然飞挂了),我就感觉挺差的,居然烧电机,70MM黑旋风的电机用了2年不见烧。玩了好多架飞机了,之前就烧过黑旋风4800KV的电机,那也是用了有N多次了。

最近看到TB上卖的有台湾那种涵道,就是价格高了点,比这个是好多了,有钱了弄颗去玩玩,毕竟涵道机还是很爽的,
蓝岱以后是不会再考虑了

以上是个人观点。
11维修回来了,没着钱,连回来的运费都给付了。
电机颜色变了,问了他们说是换了马达供应商。重量轻了许多,装上原来那架飞机,电池位置后移了一个电池那么远(花牌4S 2200 25C 电池 好象11厘米左右)上星期去飞了,原来2分钟电池很吃力,现在2分钟电池很轻松,毫电量 电流量差距比较大。速度推力上面 没法测。

网友A:
竟然这样,是个别情况吗?

网友B:
手头上也有一颗蓝岱64 4300KV,飞猎鹰王F16,上6S烧了。上网得知可返厂维修,换了电机,扇叶,和做动平衡。175元 不含返回快递费。
接着飞不死精灵,高速涵道红牛,第二台猎鹰王F16,目前服役第二台涵道红牛。感觉很好,另一模友飞不死精灵用原厂电机飞没我之前用这颗涵道飞得暴力,效果很明显
没有和黑旋风比过,至少不会慢过黑旋风4800,配置为2600 4S 好盈60A,半油、全油混合用4分钟左右。

网友C:
为什么和黑旋风比呢,价格上好像差很多,要是感觉好很多好才符合它的价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太狠了4300KV上6S,想知道转了几秒后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这样,是个别情况吗?

我现在飞机拆在那,都拆坏了,火冒啊。第二幅图上花圈的地方是为了装这个涵道把泡抹都扣了,因为这个涵道前后都有整流罩,黑旋风的没有,这个机身原配的涵道就是黑旋风的,这个是环球的T45。

楼主:
手机照的,大家将就看,相机不在家,这个手机近距离还算看的清。

网友D:
回复 楼主:

就LZ的情况, 可能马达质量出了问题,我们会与相关马达供应商进行檢测工作,找出问题所在作出相应改善,同時希望能提升此款涵道的性能和耐用性。请阁下寄回烧了电机涵道到本厂检察及从新(免费更換)马达。更換后会进行相关性能测试合格再寄回阁下。不便之處请见谅
如有问题,请与本厂潘小jie联系 :0755-27639725

本厂非常重视产品售后用家的意见和批评。以便提升和改善产品质量和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上也有一颗蓝岱64 4300KV,飞猎鹰王F16,上6S烧了。上网得知可返厂维修,换了电机,扇叶,和做动平衡。175元 不含返回快递费。
接着飞不死精灵,高速涵道红牛,第二台猎鹰王F16,目前服役第二台涵道红牛。感觉很 ...

6S你都不是正常使用了,我是4S再正常不过的使用了,这可是厂家自己的数据。请问你没对比过你怎么知道肯定不会比黑旋风4800KV的电机慢????
我是用同一飞机,同一其他任何设备配置,然后互换装上涵道试飞的,黑旋风明显可以感觉到比这个涵道速度快,
就是图上这架飞机,不过飞的时候是老壳已经炸没了的,两个涵道都是在老壳炸没了飞的,速度上很明显。除非有人说有老壳了再互上两个涵道,那时候蓝岱的就速度快了,那我就没话说了,不过之前这架飞机完好的时候用黑旋风也是要快过断老壳的蓝岱(断老壳了以后重量轻了许多,起落架也拆下了),蓝岱买回来时这架飞机头已经断了。然后这架飞机炸的实在是不能飞了,就装了架T45,设备就是这架飞机上面的,首航第一天飞了一分钟,一切正常(因为当时天暗了),第二天继续,2分半左右就挂了。
我的是好盈80A上面的图里面是可以看到的,电池是花牌4S 2200 25C ,断老壳以后都是用的花牌飞行,比较。以前老壳在时 也用过ACE 4S  2200 25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和黑旋风比呢,价格上好像差很多,要是感觉好很多好才符合它的价格啊!

你这个问题不是太幼稚了????就因为便宜,贵的都没便宜的好,那还贵个屁,第二我只用过蓝岱跟黑旋风的涵道,还有就是FW的70MM涵道套,这个涵道套差,跟黑旋风比不了(说个插曲,把黑旋风的电机装在FW的涵道上跟装在黑旋风涵道上,吹称大了300克左右,可是装上飞机差了许多,不知道为什么,70MM的)。蓝岱至少64MM的是干不过黑旋风了,70的可能还是猛点,70的我没上在同一个机上比过,4S版本。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也有同样的经历 6S 2399金属函道第一个起降就***烧了, 当时我很奇怪 想可能是降落的时候吸进去东西了,还自己花了300多元返厂换了个新电机。结果又用了不到50个起降又烧了,现象和楼主几乎一样。不能不说这确实是电机质量问题,2399KV这电机装上叶片后一点阻力都没有,风吹都会转动。后来一起的一个老模友,他居然烧了5个。
最气人的是每次联系厂家都不承认自己的产品有问题,来回运费还都我出,让人心情最不好的是给你寄回来来个到付!真***肯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LZ的情况, 可能马达质量出了问题,我们会与相关马达供应商进行檢测工作,找出问题所在作出相应改善,同時希望能提升此款涵道的性能和耐用性。请阁下寄回烧了电机涵道到本厂检察及从新(免费更換)马达。更換后会进行 ...

已经联系了,准备付款,今天他不在线了,明早付,你们的意思是我弄的,我也不跟你们多说了(淘宝上买东西信誉好的卖家出问题了是不会多说的,只有那些信誉低的这样那样扯),我只想说是我弄的,但是都是正规操作,就这样的电机可能也是级少数的,碰上了认倒霉,钱都是小事了,你们维修也还算合理,如果是我自己其他原因弄坏了这个价格会非常开心了。我就是上论坛表达下我的意思,没有说你们不好的,主要还是在速度方面,64MM的真的是比不上黑旋风。但是黑旋风64MM电机是很多人都烧过。虽然我的也烧过,不过那也是用了很多次,这个涵道都才10次内。可以说这是我入魔以来唯一一个死在正常飞行下的电机,入魔2年多了,飞过的无刷电机15个以上。
就64MM涵道个人觉得不值,真的不如买黑旋风。一个蓝岱=3个黑旋风的价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同样的经历 6S 2399金属函道第一个起降就***烧了, 当时我很奇怪 想可能是降落的时候吸进去东西了,还自己花了300多元返厂换了个新电机。结果又用了不到50个起降又烧了,现象和楼主几乎一样。不能不说这确实是 ...

淡定哥们,淘宝上买东西信誉好的卖家出问题了是不会多说的,让你拍个照认证一下就行,只有那些信誉低的这样那样扯,如果碰到跟你扯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没有错,可以简单的说两句,话到那里就行了,其它的,你想继续用就掏钱,不想继续用就仍了,就这样,别的办法是没有的。但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意见拿出来让魔友有个参考的东西,每个人对待事物的看法想法虽然都不一样,但是没参考的他就的当老鼠,哈哈哈哈哈。

网友F:
上面看到厂家不是说免费换电机吗?怎么QQ里还包含换电机的费用?而LZ第一次修时换扇叶加整流罩花了150,厂家收费到底是什么标准,是我没看懂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G:
说个提外话,楼主别介意,首先我个人认为蓝岱其实没有错,错在你不知道东西有没有返修,是你不去了解他
我入魔虽然时间不长,但有东西坏了,有问题我就会先找一些广东的商家,比如经常在他那买配件的了解这些工厂的情况,问问这些工厂的电话,或是直接上百度找他们的电话,然后就打过去看有没有技术支持。我有遇到过电调包括蓝岱涵道等等的问题都是通过打电话厂家帮忙解决的,而且这些厂家都挺热心的
我也问过蓝岱升级电机,比如6s改4s  4s换6s电机,11.1v改14.8,这些收费的确让人难以接受
有些模友遇到黑旋风4800kv上4s烧电机 蓝岱涵道烧电机的事,但我金属涵道有几个,11.1 68 4370kv并联3s, 14.8 64 4300kv上4s, 68 2399kv窜连6s,黑旋风64三个全上过4s都没有见一个烧,而且都用的好好的,是不是我rp特别好?但我用起黑旋风来还是心里毛毛的,要是真烧掉要买过个电机100块,自己还要做平衡,要是蓝岱的烧了给你返厂换一个也100多,厂家帮你做好平衡保证好用,万一厂家说是非人为,因电机原因那更好了,付下运费就ok
而且你说的没有黑旋风4800kv快,我感觉差不多啊,我的环球飞f16 4800kv黑旋风 4s,猎鹰王f18 4300kv蓝岱 4s。一个64涵道机,另一个64涵道上70涵道机
本人并非擂台职业拳击手,也不是半职业拳击手,更不是业余选手,我来只为探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看到厂家不是说免费换电机吗?怎么QQ里还包含换电机的费用?而LZ第一次修时换扇叶加整流罩花了150,厂家收费到底是什么标准,是我没看懂还是什么意思

涵道我早都发过去了,而且检测都已经完成了,我才发的帖,所以厂家不知道,以为涵道还在我手里,185是一开始他说的价格,换的是所有的东西,除了涵道外壳,最后风扇我不要他换了,价格就谈到了150。

网友:
引用 楼主:

6S你都不是正常使用了,我是4S再正常不过的使用了,这可是厂家自己的数据。请问你没对比过你怎么知道肯定不会比黑旋风4800KV的电机慢????
我是用同一飞机,同一其他任何设备配置,然后互换装上涵道试飞的,黑 ...

因为我第一台涵道飞机就是飞黑旋风4800 上6S 4S 3S飞行,可以收索我的帖子,炸了T45涵道就卖了,上蓝岱这款,先不说别的转数效率问题,大家都知道金属涵道都有做过动平衡,普通塑料涵道动平衡一塌糊涂。
我用电子秤装机测试4S满电 最大推力接近12XXg。在目前国内可以买到的64涵道也算是最大推力了。我这样说只是我个人用蓝岱这个涵道的心得。蓝岱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返修的物件快递还是到付,虽然不值几个钱,但可以看出厂家斤斤计较,让客户很不爽。首先价格贵,根本没有性价比可言,在金属涵道70 90规格也没台湾的金属涵道功率大推力大。在中 国应该普及平民金属涵道,蓝岱也意识到这点,开始推出廉价64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个提外话,楼主别介意,首先我个人认为蓝岱其实没有错,错在你不知道东西有没有返修,是你不去了解他
我入魔虽然时间不长,但有东西坏了,有问题我就会先找一些广东的商家,比如经常在他那买配件的了解这些工厂的 ...

我不知道你是左耳听到还是右耳听到,我不知道你是左眼没看帖子还是右眼没看帖子,东西坏了我首先肯定是联系经销商,谁卖我的我肯定先找谁,CRS520跟我说没办法返厂,后来我又在论坛上找到了联系方法,3-4天前都发过去了,今天中午他们都收到了,并且已经检测好,在帖子没发之前处理结果都告诉我了。
蓝岱不存在错不错,售后怎么做不用你教他,我也不存在错不错,只是用不用他的东西我的事,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个参考,别钱花了,结果不满意。
收费难不难接受谁也没办法,我没办法,你同样没办法。别人要生存,要赚钱,收费他自己说了才算。
你电机都没烧,你人品好,我电机烧了,我人品好不好都不管蓝岱的事,我人品不好商家卖的东西就可以是差东西,坏东西???那他不要吃饭了。正常飞行都会坏,我不认也没法,好在他售后做的好,给咋修,收了150,心里肯定是不舒服,正常使用就坏,而且寿命10以内(指我用的那颗电机)。
黑旋风坏了一个电机95,加运费10元,105元,自己动手马上修好,什么平不平衡装上就平衡,我没见过我的装上了不平衡不能飞,速度不快了,推力小了,你不要说影响那些,我可以说你根本感觉不到,不然就是你的涵道或风扇出问题了,到是这个涵道买回来30%-50%这个油门就震动的厉害,问了蓝岱的说是正常,我只懂玩,这个东西高深他说了我就信了。而且黑旋风没见死的这么快。正常烧机我还没见过。
请你用同一架飞机,同一其它所有设备,只互换涵道来比较,这样直观一点。还有我这边飞黑旋风确实可以明显感觉到快很多,买这个涵道之前的期待是比黑旋风猛的速度,推力,结果是大失望。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你有你的感觉,你觉得差不多这是很正常。我补充下我没说我的就是绝对的。我的观点就是64MM这个涵道不如黑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