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两节螺栓连接起来?

楼主(2011-10-24):
我需要用一根1.5米长的丝杆,手头上有两节1米长的丝杆,我想把它焊接在一起,要求螺母能顺利旋过去,丝杆是三角螺纹,20mm粗,45钢,请问行家,我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焊了再用板牙攻丝。。

网友:
1.5米长的丝杆容易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了再用板牙攻丝。。
十之八九会乱扣的啊

网友:
有一个叫接母的,,,,,,,,,,,,,,,长螺母,,,,不知道你用的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之八九会乱扣的啊
先用胶水粘好,用螺母试过可以顺利拧了,才开始焊,焊完再上板牙。
或者两根的连接处都去掉半边,再对好牙来焊接,这样牙铁定不会错乱了,而且强度又好。最后也是板牙收尾

网友C:
端头倒角(焊口),用车床钻攻一个12mm深10mm以上的丝孔。用M12-8.8级的丝杆(内六角去头)连起来,中间夹合适垫片至M20mm的 厚(超长)螺帽 能顺利通过为止,烧电焊,去毛,车床上对牙修复。
楼上和楼下各位:  单烧电焊,丝杠的抗拉抗扭能力还有多少啊? 丝杠不是钢筋,钢筋一般也没有这样连的。。。

加一个M12在芯里,可以保证同心度,可保留一半以上的抗拉抗扭能力,电焊表面只是保证修丝后螺纹连续无缺损。

网友:
我胡想的哈!

四个方块是螺母,中间长条是丝杆,先套上螺母,上下螺两根是固定钢筋,跟螺母焊死,做个螺母套。

四个方块是螺母,中间长条是丝杆,先套上螺母,上下螺两根是固定钢筋,跟螺母焊死,做个螺母套。

网友:
如果是滚珠丝杠可能不合适

让两根丝杆每根占两个螺母,拧到碰上是,丝扣应该是对的,也是同心的,关键看螺母套的刚性

让两根丝杆每根占两个螺母,拧到碰上是,丝扣应该是对的,也是同心的,关键看螺母套的刚性

网友D:
1.5米  就算焊接能对上牙  修焊口的牙型也要上车床  1.5米的车床可不好找啊

网友E:
没有那么麻烦。先用一个螺母把两根丝杆连上,然后将两根丝杆固定。再把螺母旋开到边上,电焊焊接。板牙通过。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米  就算焊接能对上牙  修焊口的牙型也要上车床  1.5米的车床可不好找啊

不需要1.5m的床,只需要通孔大于丝杠外径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高人  两个虎钳搞定

网友:
两根丝杆中间做孔用销子连接  对好丝后外圆在打两销子

网友:
可以参照6米长大型车床丝杠的做法,做成公母套,对好扣打定位孔,上锥销

网友:
12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端头倒角(焊口),用车床钻攻一个12mm深10mm以上的丝孔。用M12-8.8级的丝杆(内六角去头)连起来,中间夹合适垫片至M12mm的 厚(超长)螺帽 能顺利通过为止,烧电焊,去毛,车床上对牙修复。
我要是做就这么干,头一部很重要,他能保证这连起来的两根在一根轴线上。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办法好!

网友:
一根车细一端挑扣,另一根钻眼挑扣,拧紧之对正螺牙,电焊,板牙走一遍...OK了.

网友:
有经验丰富的好主意,有敢于发言的新手,最难得的就是都踊跃发言 气氛好啊!

网友:
顶7楼!两根的连接处都去掉半边,再对好牙来焊接,这样牙铁定不会错乱了

网友:
可以参照6米长大型车床丝杠的做法,做成公母套,对好扣打定位孔,上锥销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那么麻烦。先用一个螺母把两根丝杆连上,然后将两根丝杆固定。再把螺母旋开到边上,电焊焊接。板牙通过。OK。

这个办法不错,简单易做!

网友:
螺丝上璇上2个螺母,2个螺母分开一定的距离,然后把2个螺母焊接固定到钢板上。取下螺丝,装上2截螺丝,焊接螺丝。
只是焊接还是需要水平,焊接后还要再套丝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8机床维修与改装的51页有详细介绍,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