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凤凰模拟器,和对平问题。

楼主(2011-10-24):
请教个位老手,小弟飞越450刚刚到手,想咨询一下各位专家DX6I怎么对平
另外凤凰模拟器,说找不到加密狗。是怎么回事啊。
小弟在此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楼主 你买遥控器有带说明书的 多看看 还有买模拟器应该是有带加密狗的

楼主:
是有加密狗。但是插在USB上也不行找不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加密狗。但是插在USB上也不行找不到。不知道为什么。

装了千红的破解补丁了吗,选择飞机界面,选择2架飞机同时玩得模式,就可以玩了,然后再切换成1架飞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