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日出——天行者搭载超大容量电池超长航时测试

楼主(2011-10-24):
深圳湾的日出,俺不会给MOV格式添加北京音乐,哎,将就着听噪音吧

这次天行者搭载了10Ah的锂聚合物电池,起飞重量1.9Kg左右,手抛轻松起飞。
拍完视频以后降落取下摄像机,继续飞,又飞了1小时左右,电量仍然没有报警。后来脖子实在痛,落地,察看电量,居然每个单格都还有3.6V左右!   我全程保持三分之一左右的油门大小。这一小时20分钟少说也飞出去50公里了吧?哈哈哈,这种电池绝对是朝高空超远距离超长时间FPV的首选动力电源!!!

网友:
怎么只有34秒?

网友:
什么电池,没图无真像

网友:
我信春哥!都不信你!!可以飞这么久!

网友:
X行我最高 装过 14.4AH   不过平时 10AH 就是最大了 再大就超安全荷载了

网友:
10A的电池,天行者也才1.9KG?你是怎么装的?

电池重多少?

下次什么时候飞,我去观摩一下。

网友:
光电池就有900多g了

网友:
我在EPS版上用两块4S A123飞过1H

楼主:
我的妈呀,我也没有仔细看啊,视频上传以后怎么只有半分钟……56网咋的啦?
呵呵,我可不是卖电池的,只是个用电池的,只不过想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而已。这里是电池的图片。这次是这块电池第一次飞行,可能是全新的缘故吧,飞这么长时间。不过我感觉,即使用一段时间,飞一个小时也没太大问题。
我的天行者是EPS的,全机外贴了透明胶带减阻加强,平尾迎角比原厂减小2度左右,加高了电机安装座,用银燕2815 Kv920电机,APC1155螺旋桨,好盈铂金60A电调,上面没有安装FPV设备,连平衡仪都没有,因为本身就已经非常稳定了。呵呵,只有个改装的ZI8航拍,全程目视飞行。只飞高,不飞远,嘿嘿。我飞天行者有一点体会是,飞机的外形一定要做好减阻的工作,要不然绝对是电老虎!!!
那个聚合物电池正好可以平铺在天行者的“地板”上,磷酸铁锂稍微宽一些,只好竖起来然后加个底座,呵呵。
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来的时候就已经点焊好镍片了,自己用个60W的调温烙铁很容易就焊好了。

楼主:
对了,我手抛起飞时在遥控器上设置了“偏置->升降舵”混控,用一个开关来控制,设置好混控比率,打开混控后,相当于升降舵拉杆1格半。
起飞的时候左手持遥控器,油门推到4格到5格(我左手油门),打开混控,右手把飞机平着抛出,呵呵,然后它就开始自动爬升了
我几乎每天早晨在深圳湾体育馆的停车场上飞,呵呵,然后吃饭上班。一直没个伴儿,呵呵,深圳的模友过来一起飞啊。

网友:
这个电池最大放点电流是多少啊 想飞4轴用不知道有戏没

网友:
果然够长~~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 下次上个制作过程吧~

楼主:
电池当然要直接焊接,只要把正负极按照串联的方式焊接起来,焊上平衡冲的线,再焊上动力输出线(我用14AWG硅胶线),然后用胶带纸裹一裹,容易受到撞击的边角用铁皮包起来,OK
淘宝上搜吧,我就不发链接了,以免做广告的嫌疑。
前面有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3262&extra=page%3D1 说得很仔细了

楼主:
我买的都是4C的电动车用电池,放电电流自己算

网友:
1小时20分钟是有可能的,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我的5100MHA电池都飞了40多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