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壶很不爽

楼主(2011-10-24):
各位高手 我遇到一个麻烦 现在用的机油油壶很不方便 就是平时很常见的那种一个管子前面一个尖嘴下面一个直筒一个扳机这个

可是这个油壶也太恶心了 倒着放会漏油 你放一段时间再用的时候他根本打不出油 转过来倒过去 折腾好久好不容易才出油
各位帮忙介绍一下什么油壶比较好用的 别放不好就漏油 要用的时候直接就能用的

网友:
350ML可乐瓶,打洞装油管。

楼主:
7KH1=7KH?

楼主:
可乐瓶是个好办法 ,谢谢了。 打洞加管子以后不用的时候怎么解决不漏?

网友:
买个质量好的

网友A:
我都是用针管子
ps:就是注射器

网友:
大部分东西还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买100元以上的油壶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个5-8元的油壶能好到那里去?

网友B:
说实在的想多花钱买好的都难
还是凑合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想多花钱买好的都难
还是凑合用吧

机电市场好油壶多了去了  看你舍不舍得花银子了

网友:
8元波斯油壶用户表示没有压力

网友:
我有3个这样的油壶,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扔掉一个,留2个凑合用

网友:
以前我也用这样的,不好使,扔了。想多花钱买个好的还买不着。
自己做的好用。我用的化妆品塑料瓶,在盖上钻个孔,接根抽了芯的电线包皮,长短随意。插到瓶盖的一头烤热了后弄成喇叭口,让他正好被瓶的内嵌盖与外盖压住。不漏油,超级好用!

网友:
250毫升的矿泉水塑料瓶,瓶盖上钻一个小孔,中性笔笔芯去掉圆珠,插到瓶盖的小孔中,就是油壶了,小孔和笔芯结合要紧凑,可以用万能胶或者哥俩好固定连接部分,这样的油壶是透明的,里面有多少油清清楚楚,还不用花钱,动手做一个吧。
      里面装上水,可以给钻头冷却降温,用水量少,还讲卫生。发现钻头高温的时候,给加上一两滴水就能降温,效果很好,又不会到处飞溅,弄湿周围的东西。

网友:
13楼好主意!

网友:
我的油壶也不爽,外面总是油乎乎的,放在那里也是慢慢的渗油似的(铁皮壶,漏油绝对没有的),使用的时候,必须空打头几下才能出油

网友:
我的小车床来时有一个原配的油壶,很是不好,油一半是漏在外面的

后来。配了一个“力易得”的,用是还好用的。价格48心想一分钱,一分货吧

到家一看,说明书里,是铜管。铜嘴

打开是铁管,铁嘴

与商家一说,对方态度好的出奇,最后我反而不好意思了。给了一个好评

世风日下的时代里,也许我们是要变更一下,自已的诚信标准

这也是就是真正的与时俱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针管子
ps:就是注射器

我也是用注射器。不过,注射器中的橡皮是不耐油的,过一段时间就会胖的推不动了。

网友:
老式缝纫机油壶很好用,没买到

网友:
洗洁精瓶子,手   枪扳  机样式的,嘴部粘一根细管,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乐瓶是个好办法 ,谢谢了。 打洞加管子以后不用的时候怎么解决不漏?

可乐瓶盖上开个大点的孔。剪下个自行车的气门嘴 用螺帽夹在瓶盖上拧紧,把那个气门芯拆掉,针尖掰断,然后原样拧好。
就成了个很不错的油壶了。

楼主: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以前家里用这油壶怎么折腾还都问题不大  平时就立好放在那里不动它 要用的时候慢慢折腾就是了 最近想放在车上用 结果是等你要用的时候要么挤不出来,要么漏完了 还整得到处都是 讨厌死了 这才想起来向大家讨教 看看那位有高招 难道还真的要自己diy一个?

网友:
我就没见着极品的油壶,买过好多了,两个好用,掉了一个,就剩一

网友(2012-01-28):
老婆也用发黑水,用完的瓶子做油壶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乐瓶是个好办法 ,谢谢了。 打洞加管子以后不用的时候怎么解决不漏?
准备一个完好的可乐瓶盖,,,,,,不用的时候用好瓶盖盖严

网友:
可乐瓶是个好办法

网友:
以前油壶底部漏油。改用注射器了。

网友:
 用自行车气门芯家冰红茶瓶子的路过    瓶子每天一换 还不花钱  哈哈

网友:
孕妇那里学来的---------打火机油瓶(猪宝)

网友:
可乐瓶盖不耐油。时间一长会变形肿胀。不是好办法。

网友:
额,我们这都用一种5元的铝制油壶,也没见漏油啊...

网友:
嘿嘿,啫喱水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