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收回的旧1212飞控和AHRS做什么用?

楼主(2011-10-24):
有点疑问?是拆件还是销毁?

网友A:
内部改装成v2,外部重新喷印。不然为啥要求外观无破损…

网友:
估计有三条可能性,一是低价倾销;二是通过电路板上的升级为V2飞控,再换个标贴就是V2飞控了;三是通过拆机后用来重新组装成V2飞控。三种可能中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第一种,用来打击DIY市场的四轴飞控还是可以的。而且货源很多呀,同时老A要求一定要是可以用的。这个最符合实际情况。其次是通过拆机后用来重新组装成V2飞控。这个可能性仅次于第一种可能;第三种可能性是升级电路板上的芯片及原器件,升为V2飞控,这个我觉得电路板上的芯片引脚与元器件不一定能马上代换成V2飞控。实现的可能小极小。基本就是一和二二种可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FC1212-S的去向值得深思,藤椅分析得极其清楚,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壳重喷的可能性大哈

网友:
或者卖到更落后的国家去。
如叙利亚,刚果,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
,尼泊尔 ,莫桑比克。

网友:
那来的消息要回收?

网友:
做-P啊 哈哈哈

我开玩笑的~

网友:
估计  也就是换个陀螺而已    然后贴标  V2 !  v2估计也是固件  和陀螺跟以前不一样而已!
  我也在开玩笑而已!!!

网友:
估计  甚麼都無換    然后贴标 V2

我不是开玩笑

係吹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改装成v2,外部重新喷印。不然为啥要求外观无破损…

V1 与 V2 使用的单片机和电路都不太一样。没办法改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吧 你们的猜想瞬间破灭了……卖到较为贫困的地区?

网友:
一个飞控那么几个集成电路板还有芯片才几个钱,最大的成本是初期研发,我觉得X为了维护市场肯定是要销毁的,或者放在一个地方攒灰。不会低价出售冲击V2市场的。

网友D:
我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但我不能说

网友:
你就说了吧,或者小小提示一下也行啊,我们都懂的。哈哈

网友:
 都很有商业头脑。
老A应该退位让贤,让你们来当XA老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但我不能说

广德先生真专业,人如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