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m E4 的尾桨夹总成可以直接用在450 Pro 上吗?

楼主(2011-10-24):
看到Beam E4 的尾桨夹比较精致, 想换到我的 YT450Pro 上, 但不知道尾轴直径是否一致, 螃蟹爪要换吗? 哪位有E4可以帮忙比较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尾轴都是3mm的
螃蟹爪 不用换 但是 塑料 铜套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轴都是3mm的
螃蟹爪 不用换 但是 塑料 铜套要换!

多谢帮助!!

网友:
听卖家说可以,只换尾波箱都行,只是我没买,无法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