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3818的问题

楼主(2011-10-24):
本人新手+菜鸟  刚买了部3818  但不知为何一开启遥控就一直在鸣叫(不在遥控状态不叫)  只有把上下微调推到上 把左右微调推到左才不会叫  但是这样的话严重跑偏啊
请问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我百度过找不到答 案  本坛也搜不到相关问题
请在行的老大帮忙解决 万分感谢~~~~~

网友:
发视频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HL老虎的老毛病。原因好像是2个波箱阻力不同,或者履带转动的阻力不同,也有可能2个电机质量不怎么样,在同一电压时输出的转速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怎么解决? 需要换什么东西吗?

网友:
推微调到没有蜂鸣声,应该就是校正好了的状态。如果还是跑偏,那就是左右履带转速不一致,有可能是左右波箱阻力不均匀,左右电机转数不一样,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卡了某一边的履带,也可能是左右履带松紧不一样。电机的嫌疑最大,应首先验证。方法是把两电机从波箱上卸下来然后遥控,给一个很小的力,如果两边同时开转基本就差不多。

网友:
如果是电机转速不一样那就要换电机,这东西便宜,淘宝上有,380电机,多买几个,找出最相似的两个装上,效果最好。否则就要从其他几点排除

网友B:
拆了2条履带,(如果没有内六角扳手就拆诱导轮),剩下2个主动轮,在相同的位置上贴点贴纸什么的,(比如有颜色的胶布),然后推油门看看2个主动轮的转速是不是一样。看2个贴纸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调到一样转速,松油门电机也补唧唧叫,就是路轮或者诱导轮那些地方要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大神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感谢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2条履带,(如果没有内六角扳手就拆诱导轮),剩下2个主动轮,在相同的位置上贴点贴纸什么的,(比如有颜色的胶布),然后推油门看看2个主动轮的转速是不是一样。看2个贴纸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调到一样转速,松油门 ...

这个办法确实好。学习了。回去查下。我的4号车也有跑偏,但是调了微调有所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天就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