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ZX7016 翻新完成,转起来还不错,录像内全是变频器风机的噪声,

楼主(2011-10-24):
搞了一台二手货,成色一般,价格有点高,谈价不行,只能多花点
到今天为止,前后正好一周时间,从买来到全部装好,除完锈,转起来,真累,这个家伙比270元的台钻要稳的多了,真安静呀明天只要再搞点三芯电线接上控制开关,就能正常用了,真开心
先上一段录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4MDc2NTYw.html

楼主:
改天修修好,先用这个代替原来的270元的小台钻,这个运转了一下,还行,平稳多了,

网友:
行程太小.没多大意思....我也有台ZX7016.别的牌子..

你的塔轮是铝的...挺好..减重...消音...做工估计比我的好一些..

就看手轮的刻盘度了...刻盘度好.就有精度 ..

网友:
自己喜欢就行了~

网友:
西湖还没到被出假的份上吧 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有二个问题,一个是西湖的是ZXJ7016,第二个是底座上论坛里的几个有牌子,我这个没有

网友:
7016感觉是鸡肋,钻不能铣不能,有了7045,7016就没用过,一直放在那,不想用。

网友:
底座都没有铭牌的,7016最不方便的是没有微动进给!

网友:
觉得是报废件组装的。
小厂的十字工作台,看刻度就知道。

台钻的底座。

7016的盖子。。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个小拖板应当是自已配上去的,但机头可能是铣的机头,是什么牌子搞不明白,上面的铁皮盖子是西湖.看样子要完全修理一下才能用,不过这总比立柱只有3mm的西菱要强.

网友:
机头和立柱系西湖的没错,看它手柄边上的定深手轮刻度。。

楼主:
今天搞了一天,没搞完,好重,分开一点点除锈再一点点装起来,中午在一个五金店里看到了新的产品,是西湖的ZX7016.这和网上的ZXJ7016是不一样的,看来西湖这东西不单单是一家在做哦,新机价格是4430元,老板的进价,这样看,我收来还是赚的,头大的是十字台根本没有刮过,装起来上了黄油后发现非常的紧,塞铁也不是精磨过的,应当说这个十字台和我车床上的滑台比差起来是几个数量级的东西.现在头大的是Z轴是弯的,用铝棒打过,没法打直,明天还要想想法子,打算用千斤顶顶一下看看,这个不直头就有点大了,升不上去,降不下来.
铣床仔细看,是没有干过重活的,轴都非常的紧,看来还是值的.

网友:
能说说多少钱么 方便菜鸟们借鉴 免得被人坑

楼主:
1500,不这这个价还是有点高的

网友:
我有一台西湖的钻床,很旧了

楼主:
已经快搞好了,就差电机修好就能用了,电机的接线老化了,轴也有点弯,一点点,叫高手去焊补了.

网上买的双投开关,一只坏了,可恶的快递,下午线搞好,这样变频器可以用一只,不用再多买一只了.

楼主:
总算是全部装起来了,电机修了一下,原来的线有点老化了,而且电机的轴也有点弯,花了五十,全部修好,明天找线,打算和车床共用一个变频器,没法,电机只有380的引线,没法改成三相的220伏.只不过变频器上有十条引线,真是头大.

网友:
好想要一台!!!

网友:
楼主的情况简直和我一模一样。
我的车床是旧的0618,又买了一个台钻Z512,
也是想共用一个变频器。
我的台钻花了500块。没有十字工作台。
主轴我改了ER20延长杆的,不知道能不能用。东西买了,还没到。
可以的话想以后改成数控的。

网友A:
数控算了,没意思的,因为这个Z轴升降并不太顺,也不好,还是搞个25V改吧,这搞这个机子其实主要还是当钻用,铣还是想搞个7045这么大的机子

网友A:
从买到全部装好,前前后后一周的时间,费力无数,总算是能正常运转起来了,真开心,现在就是控制开关和电线都没有装好,明天搞定,晚上搞完后先钻一个小孔,算是开光启用了
运转起来真安静呀,车床运行的噪声比变频器的风机声音要大,但这个小铣的噪声要比变频器的风机要安静的多,夹头也不错,没什么跳动,比垃圾台钻真是强百倍,现在就是打算再装一个电位器,这样就可以调速了,不用撬皮带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4MDc2NTY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