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KV2 1/35 [开动]

楼主(2011-10-24):
跑到一半没电了。。。。
大灯,尾灯,主炮俯仰都还没装。
大炮塔KV2

网友A:
 做的好细致吖,这个炮塔我很喜欢可惜我的那个被我搞坏了。

网友B:
精致~期待视频啊

网友C:
哎呀呀 真不错啊!小比例可动~~~ 没看错的话还有导电滑环是么?  期待视频

网友D:
厕所头霸气~~

网友E:
好精致的车子啊

网友:
的确霸气。。再弄个长管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关心。
比较流行的叫法是马桶头, 整车名曰厕所,厕所头的叫法不够规范。

网友F:
KV-2要顶一下,就是太小啦不给力。

网友G:
好别致,junter做的很赞,那个惯性双流会在这台实现吗

网友H:
不错,越改越精了。。。

网友I:
 牛逼~这个应该是本坛第一个把电滑环改到35坦克上的吧~?貌似还是第一个给35坦克加装冒烟器的啊~这辆厕所~太给力!

楼主:
大灯。
原件太深,铝箔铺不平。用AB补土垫高,用5mm钢珠压出凹球面,贴上铝箔,在用钢球压平。
中间钻洞,切一小段0.75mm光纤,头上用打火机融一下成半球状,增加末端发光量,并且模仿灯泡。
前面的玻璃镜还没做。

楼主:
减速器。限制最大加速度。
双联电位器中的一联回路到伺服电路版,驱动加速电机。
加速电机每分钟15转,经过两级齿轮降到每分钟1转左右。电位器单边行程约120度。也就是说静止到最高速约20秒。
双联电位器这一联也要并联烟泵。这样只有加速才发烟,匀速行驶不发烟。
双联电位器另一联驱动主电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