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焊过电调和电机之间的香蕉插吗?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2011-10-24):
新买了几个好盈电调,与电机的连接口需要自己焊接香蕉头,但是不知道Xaircraft的电机(X450或X650中的P3001)的香蕉公头是什么规格的,我目测感觉是直径2.0mm那种,如图

是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
P3001 也就是X450 PRO和 X650 V的电机的香蕉头头是2.0m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我打算直接焊死这个接线,焦头都不用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把香蕉头用绝缘线粘起来了,粘得很紧。有次炸机,直接断了一条腿,把电机那头的线都扯断了....弄太紧了看来也不好(不考虑炸机的话请无视这句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香蕉头用绝缘线粘起来了,粘得很紧。有次炸机,直接断了一条腿,把电机那头的线都扯断了....弄太紧了看来也不好(不考虑炸机的话请无视这句话)

用热缩管很好的!!

网友:
 LZ 2.00mm的香蕉头可能比松一些,你可以用热缩管在电调与电机的香蕉头连接处热缩之……是个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