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了X6,请问下X6的问题

楼主(2011-10-24):
X6是不是充满电后不会有提示音的? 平衡模式是不是只是把各
电池
的电压放到3.8而不会充电?
以上是我用了几天后发现的,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让他充满电后像B6一样发出声音来提示下?

网友A:
有提示啊,保存模式也会充电的

楼主:
请问需要特别设置么?我是买回来后直接是最新的固件版本,然后插电池就充电了...充电器就放旁边充电,我就在旁边上网,冲了3块电池都没有提示音.

网友B:
有提示音的,一般你看电流数降到0.01左右了充电器就会叫停了!我的x6设置是,电流1.6A,1400毫安,电池放到3.79V可充进1300毫安左右,用时55分钟,电源输入是16A,14V,2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