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GS电机的模友必看!

楼主(2011-10-24):
注意!换GS电机的模友注意了!原桨夹的那个六角螺母要更换,因桨夹件是铝件,那六角螺母又套不了几牙,所以就很容易滑牙,根本不能实际使用!可买直径5毫米的子弹头桨夹螺帽换上去。

网友:
都找不到这电机在哪有卖的!

网友A:
40138,问一下,XA的原装电机上用的子弹头桨夹螺冒可不可以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138,问一下,XA的原装电机上用的子弹头桨夹螺冒可不可以用得上?

不能用的,只能买新的。XA的轴是非标的,5.5mm的。

网友:
这电机我早就说过比较适合多轴的,你们还这个电机折腾过来那个电机折腾过去的,现在终于知道GS的爽了吧??

网友B:
子弹头帽你们可以用这个,和GS的桨座正合适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 ... deID=87319903392197

网友(2012-02-15):
楼上那个能不能发多一次地址啊?PM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子弹头帽你们可以用这个,和GS的桨座正合适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tradeID=87319903392197

看不到地址了,

网友:
桨座已经采用新材料制作,拧滑可能降低到有限程度了,除非真得很大力了

现在也主要采用反轴方式,轴在转子这边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