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句玩具电直能改装吗?

楼主(2011-10-24):
我偶尔玩玩固定翼,之前在超市买过一个玩具双翼直升机,有刷马达*2作为升力,尾翼一个小有刷马达控制前后。2通道半的小飞机,翼展350MM左右。
玩具的接收板坏了也一直没有修理,家里有一个4通控和接收。我想能不能买一个有刷电调,然后并联上那2个有刷马达控制升降,另一个尾翼小马达直接接在接收器上,让接收器直接控制小
电机
,这样小玩具就又复 活了,你们说行吗?

网友A:
三通两个主马达是反向旋转,脱控时受陀螺仪调整两个主马达转速差来锁尾,和一般的四通陀螺仪控制尾电机转速来锁尾方式不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上,锁尾不锁尾无所谓,重要的是一个有刷电调能不能并联两个有刷电机?有刷电机能否直接连在接收器上?

网友B:
不懂,打酱油路过

网友C:
看电调的A数。。。如果A数为电机需要A数的两倍以上的话就可以并联或是串联两个相同的电机。

网友:
30A电调,2个270电机,差不多吧

网友D:
这个都自己DIY 真是 感叹 可能自己太懒了

网友E:
应该能连,但是不能玩,会团团转。

网友A:
会变成能上天的陀螺

网友F:
 有刷电调?怎么听着怪怪的,有刷的还要电调么?(我也是新手,借此飘过)
你是想改单桨?别的问题没有,十字盘就有得你搞的,不然的话就只有垂直升降+四处乱飘了
 祝好运

网友G:
ls的..有刷当然有电调了,不然怎么控制转速呀

网友H:
lz不用想了,你改装完基本就飞不起来了;
电调虽然可以那样接,但是由于两个电机无法独立控制,你的飞机是会一直打转的,这样,尾电机基本用不上了,你的飞机就变成一通道直上直下了;
4合一的接受机是用7.4v的电池,再加上你的电调,根据你说的大小,你的飞机装好后基本是只能在地上打转了,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