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控铣圆弧的问题

楼主(2011-10-24):
我的7045改数控后,个人感觉已调的很好了,但在铣圆直径100,X Y轴会有0.8到1.2丝之间的不圆,用的是MACH3,想问一下各位高手,有没有这个情况,如何消除,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丝,1.2丝,这样的精度不错了啊

如果大家都差不多,我也不调了,调了1周累死了

网友B:
 想做到多少?u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做到多少?u级?

玩不是,工作,总想完美,

网友:
0.008mm-0.012mm的精度,高啊!一般的专业机可以也过不到吧

网友C:
楼主用什么量具测量的?
楼主用的是什么级别是丝杠?滚珠吗?C3级的吗?
是双螺母吗?
如果是C7的丝杠,一个螺距的误差也有好几丝。

网友:
用卡尺量的

网友:
有人称mm为丝的!!

楼主:
回答上面各位的问题,MM与丝我还是分的清的, 用的是滚珠丝杆一般的单螺母。C几不知(小鄱家买 的)
是用卡尺,内径测量,以前千分尺很少,要做轴配都是这样量的,(要求1丝过盈),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怎么量问问老车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什么量具测量的?
楼主用的是什么级别是丝杠?滚珠吗?C3级的吗?
是双螺母吗?
如果是C7的丝杠,一个螺距的误差也有好几丝。

我是用划线尺量的,150MM是16丝,0.16/30==0.005的单螺距
换算成MACH3中的电机是200*16/5.005==639.3606393。这里问下是不 是这样测量的,数控方面我是门外汉,多谢

网友D:
就三点:
1,回差
2,丢步
3,XY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三点:
1,回差
2,丢步
3,XY垂直度

回差X轴是0.06 Y轴是0.12
没丢步,(86步进,本人现在是搞机算机的,)
XY轴直角度,200/0.012

网友:
开环的话这精度已经算不错的了吧......再往高了就得闭环+光栅了吧

网友:
我是用划线尺量的,150MM是16丝,0.16/30==0.005的单螺距
换算成MACH3中的电机是200*16/5.005==639.3606393。这里问下是不 是这样测量的,数控方面我是门外汉,多谢

能用回差这么大的丝杠,铣出这么圆的产品来,楼主真不简单。
不知道楼主铣的是什么材料,什么铣刀?能够有很轻的负载。实际上,软件消回差,在很多时候是不理想的。铣刀在铣削的时候,对工件有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可能需要丝杠来抵消。例如,铣刀沿圆弧顺时针往x+方向移动,负载较大是,铣刀一直在推着工件,事实上丝杠必须拉住平台让它按要求慢慢走,并不是丝杠推着平台走;这个和空走或者轻负载切削的时候是相反的。当运动到顶点的时候,软件消回差会让x先反走一个回差距离,这个时候,一个等同于回差距离的台阶就产生了。
所以说,什么时候动用软件消回差,什么时候不动用消回差,是根据切削条件等等来确定的。看来楼主对这点把握得很到位了。
丝杠的误差,一定长度上会有误差积累,螺距也不是等距螺距,一圈一圈螺距不一样, 这种误差有好多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