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句 接收器能不能直接连有刷电机啊?

楼主(2011-10-24):
问题1:接收器可以直接连电调,那能不能控制一个有刷电机呢?

问题2:即便可以控制电机,那怎么控制电机的正反方向呢?有刷电机都是只有正负极的,就是说电机只有2根线,而控制器有三个针脚,如何解决?

楼主:
补充一句,接收器能直接控制舵机的正反舵,那能不能直接控制马达的正反转呢?

网友:
不能! 需要电调(电子调速器)驱动电机

楼主:
楼上的,那舵机里边不也有电机吗?

网友:
舵机里面也有个类似电调一样的电路,不是直接接电机的!

楼主:
哦哦,那我拆一个舵机就行了吧

网友:
不行,舵机马达功率很小的,你接个大马达会马上烧掉电路
买个有刷电调也很便宜,何必折腾

网友:
果然比我聪明。连电调都省啦。为什么我就想不到这个问题呢?

网友:
可以啥都不要,不管你们信不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1:接收器可以直接连电调,那能不能控制一个有刷电机呢?

问题2:即便可以控制电机,那怎么控制电机的正反方向呢?有刷电机都是只有正负极的,就是说电机只有2根线,而控制器有三个针脚,如何解决?

可以用报废舵机的驱动板作为有刷电调用

网友:
拆个标舵靠谱点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有刷电调

网友:
车用电调可以正反转!

网友A:
我来解释一下,接收机那三个引脚从左往右分别是方波,电源正,电源负。 电调上的电源引脚或独立电源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由方波信号的间隔表示摇杆的位置(这个信号必须由舵机控制电路或电调解析才行),如果你把电机连在电源正负极上,电机会转但不受控制,而且可能会烧电调。明白了吗?

网友:
LZ的意思就是让生产电调的全部关门

网友(2012-03-11):
为啥类似genius cp 这种就能直接接有刷电机呢??

那为啥类似genius cp 这种就能直接接有刷电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解释一下,接收机那三个引脚从左往右分别是方波,电源正,电源负。 电调上的电源引脚或独立电源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由方波信号的间隔表示摇杆的位置(这个信号必须由舵机控制电路或电调解析才行),如果你把电机 ...

不叫方波!
是PWM信号,中文名:脉宽调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