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朗宇2216电机轴承如何取下来!

楼主(2011-10-24):
请问朗宇2216
电机
轴承如何取下来!
我用尽各种方法但轴承还是下不来。郁闷。
请问有哪位朋友换过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什么情况,上个照片看看

楼主:
我用了一个比电机轴细的螺丝从另一端的轴承孔伸进去斜着敲,螺丝都砸弯了,轴承也砸坏了,就是没下来。确定电机轴承是在悬空状态下砸的。
加热的方法也试过了,用打火机直接烤轴承,还是纹丝不动。

网友B:
成烂轴承了就用老支青的方法

网友B:
这种怎么拿都拿不下来的话就注定会成烂轴承了,这些模型上用的轴承安装不像工业上的设计,,

网友C:
找一个10MM长的小螺丝或别的代替从要去的轴承穿过去另一头用个旧轴对着顶着螺丝<螺丝要顶着硬物>用力砸<把螺丝砸歪或变形>然后用手拿起抓住电动对着轴砸螺丝和轴就一起掉下来啦.我的四个朗宇2216全是这样换的..

网友D(2012-01-25):
电烙铁插在轴承上加热一会儿,然后还是插螺丝斜着敲,敲一下要调整角度,不然轴承歪了肯定敲不出来

网友B:
7楼的好难理解,是我理解不行还是说的太乱了?可否说的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