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朗宇2216电机轴承如何取下来!

楼主(2011-10-24):
请问朗宇2216
电机
轴承如何取下来!
我用尽各种方法但轴承还是下不来。郁闷。
请问有哪位朋友换过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知道,刚刚才取下来一只郎宇2216 KV880的电机轴,原来的倒栽葱折断了!
先把电机前后轴承处的六角螺丝拧松或者拧下来,取下定子,转子轴下面垫一些软的东西,或者放在一个中间有孔的东西上,然后用榔头慢慢敲,就可以取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我问的是电机轴承

网友B:
轴取掉后,用一根比轴细的平头金属细棍从另一端的轴承孔伸进去斜着就敲出来了。

楼主:
我用了一个比电机轴细的螺丝从另一端的轴承孔伸进去斜着敲,螺丝都砸弯了,轴承也砸坏了,就是没下来。确定电机轴承是在悬空状态下砸的。

网友C:
这个要用加热的方法来搞的!用热风枪或者家用的电吹风,对电机轴承那地方加热,然后就可以轻轻把轴承敲下来了。

楼主:
加热的方法也试过了,用打火机直接烤轴承,还是纹丝不动。

网友D(2011-12-05):
郎宇2216 的电机轴实在是难搞,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下来
用榔头敲根本没法,纹丝不动,根焊在上门似的,要用火烧,
我用液化气烧轴的前端和转子连接处,又不敢烧久了,怕消磁,之前一个xxd2212就是被烧得消磁了,
总之烧了过后再敲就好搞些
另外,我也发现前面的轴承坏了,一卡卡的,飞了几个起落,觉得不妥,还是想换一个,估计也很难取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