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2.4G H

楼主(2011-10-24):
求教futaba  10chg  改飞固定翼模式  怎么改不过来  如何选项?

网友:
按MODE 进入菜单后 在基本菜单找到  PARAMETER  按PUSH进入  在 TYPE 用转盘选择 ACROBATIC 为固定翼模式
然后移道RESET 按住PUSH 1秒后 再按一次PUSH  即可

楼主:
谢谢  明白了   但是在出现 固定翼飞机后   没有出现FUTABA字样啊?
直升机模式下也是没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明白了   但是在出现 固定翼飞机后   没有出现FUTABA字样啊?
直升机模式下也是没出现

因为你打上了你个性名称,把个性名称改为空白即出现FUTABA

网友:
请参考天地飞8..9的中文菜单.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