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机抛尸野外15小时,电池完全耗尽,鼓了没?电力哪去了

楼主(2011-10-25):
12V以上的3S2200mAH,KT机上天不到1分钟,天色昏暗,飞远了看不清姿态,凭感觉“操”了几下,失坠落乱草丛中,找了半个小时没结果。第二天早上,拿着控边找边遥——天真了——半个小时后找到了,发现电池完全耗尽,电显没显示。电池微鼓,如下图右侧那块,是不是废了?并且想了几个问题:
1、当天没拿控边找边遥,是不是失策?当时是想,怕被草缠住不敢推油门。深入草丛时没带控。那么什么才是科学的“找鸡”方法?
2、失控设置为油门全关,电调耗电不?电调能保护锂电不?
3、1-8S带又B电显功耗如何?插在3S220mah上十多个小时会把电力完全耗尽?
——————操——————想到一个问题了,这个电显可能真是电池的杀手了!不是双B吗,声音不是很响吗,响的时候功耗不是很大吗!
4、接上这种带双警报的电显是不是不明智?如果我设置的警报电压是3.3V,那么说,是不是在十几个小时内它会把电压耗到3.3V(9.9V)以下?

网友:
找到鸡鸡就好了,别在意电池 不要给自己找不爽!!

网友:
加个蜂鸣器呱呱叫。

网友:
过放过的电池存电能力差很多。

网友:
还有救的话就用来做控电废物利用吧

网友A:
一次过放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电调、接收机都会耗电啊,舵机也耗电,有什么奇怪的,很正常~

油门全关了,你的电调里的BEC一直提供5V的稳压电源给接收机,接收机也一直给舵机供电,舵机在保持中位,也在耗电,电显当然也耗电,这些本来用电电流很小的,但是放上一晚上,肯定也能耗掉不少~

网友:
这有啥····肯定边遥边找啊· ··都炸机了你还怕缠到操····

网友:
对啊,都炸鸡了还怕缠草2

网友:
只接电显插几个小时就能吧3S1500MA的电耗光 你自己试 就算0.2A的电流 10个小时不就用了2000MA吗?何况还接了电机电调舵机

网友C:
电显不要长时间接在电池上! 它会造成电芯之间不平衡! 因它的供电不是从整组电池,而是低端的#1S或#2S。

网友:
飞那么远

网友:
为鸡鸡默哀10秒

网友D:
边找边遥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过放应该问题不大

用我的B6充电时提示电压过低,拒绝充电;后来找来了一个用平衡头充电的锂充可以充,至于电池现在的性能怎么还没测试,希望影响不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接收机都会耗电啊,舵机也耗电,有什么奇怪的,很正常~

油门全关了,你的电调里的BEC一直提供5V的稳压电源给接收机,接收机也一直给舵机供电,舵机在保持中位,也在耗电,电显当然也耗电,这些本来用电电流 ...

应该是这样的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边找边遥很快的。

本来我也这么想的,但想一想,那么大一块白色东西,应该也是比较好找的,所以也没带控进来,没想到实际不是这么回事,毕竟也是第一次飞丢。以前有过一次落在很高的草上没及时收油门,桨缠了很多草,像藤条一样的东西,拼命抽打着,结果把KT机打烂了,有点怕了。——————飞场小,周边环境不好,没办法啊,我也想找一块平整的大草地,中间还有条跑道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显不要长时间接在电池上! 它会造成电芯之间不平衡! 因它的供电不是从整组电池,而是低端的#1S或#2S。

不说我还真不在意呢,一直以为,电显再耗电也不过一点皮毛,不会有什么大影响呢。那么是不是有什么高档一点的电显从整组电池取电?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专门的低压报警器,分2S、3S...... 6S 用的型号。也接在平衡头上,但只接最低/最高的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