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uyck在否?

楼主(2011-10-25):
看了你在21ic上发的贴,我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在21ic上发的贴,我可以帮你解决

请教一下,试过futaba的149dp和146hp都在控的天线离接收机30cm左右开始干扰,其他品牌ppm接收机影响很小。这套家当太多不好带到公司去搞,一直拖着没解决。

网友:
天地飞和jr 72M的干扰现象反而不大。

楼主:
遥控型号我不懂……

我只关心它的发射功率,发射频率,频率带宽,然后就是PCB结构

网友:
确切的说是 fab的一次变频pcm接收机136hp和二次变频pcm接收机149dp 1410dp 都有干扰,但2.4g 及ppm 接收没问题,我再测试下其他日冠这样非fab的二次变频pcm接收机是否还有问题

楼主:
看错了,是接收机啊

这个很有可能与接收灵敏度有关。
72M和35M的接收机的灵敏度可以做的很大,随随便便就是-120db,2.4G的撑死不过-100db。当发射功率较强、接收距离近,然后接收灵敏度高的话,很有可能接收机饱和。

楼主:
以LNA为例

接收灵敏度越高,那么饱和输入功率也越低。对2.4G的接收机来说,假设-100db灵敏度的接收机输入饱和功率是-10db,那么-90db灵敏度的接收机输入饱和功率可能就是0db。
这可以解释为啥接收出故障,LNA饱和了。

楼主:
如果是发射机那边出故障

那就应该重点考虑是否由于PCB布线结构导致的辐射干扰。

楼主:
或者这么说

如果事实真如我所说,那你把136和149的发射功率调低一些,PCM乱码的情况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那我再试试干扰距离,高灵敏的1410接收 应该比普通的136hp 距离远

网友:
标题

灵敏度这个有可能,因为接收机的天线展开和团起来的干扰距离明显不同,如果接收机断电干扰就一点也没了。
干扰是从 接收机天线 到 接收机电路 再从 ppm输出线或共地线 串入到飞控中的。
以上三段链路随便咔嚓掉一段,干扰就小了很多甚至没了。

能看到频谱和功率密度还有ppm波形就比较容易找到原因了,只是把一大堆家当拿到公司太兴师动众了点。。。

网友:
遥控发射功率没法调,我倒是有功放,在接收到飞控之间的连接线上加上磁环 好些

楼主:
把天线弄成不同的形状也行

弯成圈,或者折起来,或者舒展开,应该是灵敏度的问题

网友:
试过缩短发射机天线干扰也会小,但是这个只能证明与功率有关,没法限制用户如何使用天线。

我试过在ppm输入加强上拉,电感或电阻单点隔离输入地和飞控地,收效不大。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去公司用仪器测了。

楼主:
72M输入端一般是三极管做LNA的

测测三极管的输出就知道是不是灵敏度的问题了。
本来就是这样,你灵敏度越高接收距离就能越远,但是近距离也就非常容易饱和。这是个矛盾的东西…………

楼主:
标题

如果LNA出来的信号就乱了,后面你再怎么搞也没用的

网友:
接收机天线团起来,或者不给接收机供电(信号连接线仍插着),干扰明显变小或消失。
估计stm32的时钟和72M信号相近,或者产生了互调,干扰程序运行了。

网友:
应该不是LNA的问题,一般都有做AGC吧?不然动态范围不够吧。
舵机我记得是试过的,没有被干扰,还是正常。

楼主:
你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下

拆开接收机的外壳,示波器测试下模拟部分的信号。

网友:
"天线离接收机30cm左右开始干扰"
其实本来就是个*人自扰的问题,哪个遥控要在30CM工作?这么近距离,还是改成线控吧,要不就红外线,高频信号的传输和干扰在近距离本来就很难测试&计算了,关键是3米以外会怎么样,30米以外会怎么样,300.。。3000。。。。一定要让遥控设备干上“近控”

直截了当的说吧,在做相关的测试时,“建议遥控器和接收机距离3米以上”。。。。

楼主:
有木有测试?
有木有结果?

网友A:
3米距离加个5W功放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