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罗盘可靠性差有那些办法来解决?已解决

楼主(2011-10-25):
电子罗盘每次纠正也不是办法啊,飞的过程中会产生偏差。这对飞行过程很危险的,接上GPS影响更大,我是把电子设备一,一拆了找原因的,发现电子罗盘可靠性差的,这样也就连累了GPS使用。厂家能否在电子罗盘下些功夫来解决(刚才再看了一下电子罗盘纠正要点,发现我每次校正电子罗盘的场地不对,那个地方是地下车库的顶。磁场很乱,这次改个真正的地面校正电子罗盘就没有偏差了,连飞了2块电正常,等等就把GPS装上再试试)

楼主:
GPS定位用电子罗盘作为基础的,电子罗盘不可靠就不要谈GPS精度了

网友:
没办法,换电子罗盘有效。

网友A:
建议楼主是需要的时候才用电子罗盘,比如飞远了看不清姿态再用。
还有就是证实电子罗盘没问题的时候再用gohome功能,否则将会
提控回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是需要的时候才用电子罗盘,比如飞远了看不清姿态再用。
还有就是证实电子罗盘没问题的时候再用gohome功能,否则将会
提控回家的。

暂时还是在可控范围内用gohome玩玩
万一不对劲赶紧切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