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KYRC B6充电器电压的一些困惑,懂行的老鸟来给新手解惑一下。

楼主(2011-10-25):
今日从某著名网上交易平台购得一SKYRC的IMAX B6充电器,也是别人推荐的,口碑不错。
拿回来后验证了是SKYRC的真品。

兴冲冲的接上电池充电,3S 1300ma/h的电池用1A电流充电,大概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充满,充电器显示电池总电压12.6v
单片电压都是4.2v。很漂亮是不是?

我把电池拿下来后用万用表测,这块电池的总电压为12.4v;单片电压为4.13v。

 咦~?怎么和充电器上显示的不一样?再把电池接回充电器上,充电器还是显示12.6v

郁闷了,这等于没有完全充满啊,虽说12.4v基本上也可以了,不过心里还是觉得别扭。咨询了卖家,卖家告诉我说什么多用几回就好了,充电器要识别电池云云。这个好像应该就是充电器的测压电路不准吧。

上来望老鸟给指点一下。要不要退换货呢?

经过对比发现,确实是我之前测试使用的万用表有0.2v的误差,冤枉充电器了。后来又买了一块万用表。充满后3s电压能在12.55v左右。加上本身万用表的误差。这个精度还不错了

网友:
你的万用表准不?有经过标定沒有?B6充满的电池一般误差仅在0.0XV左右,要想纠结电压误差究竟多大,6位半且经过精度标定的表可能才够用。

楼主:
万用表是很久以前的数字万用表。至于你说的标定过没有这个应该没有,没那条件。但是我相信这个表还是不会有那么大的误差的。
用来测市电22x V,测量AA碱性电池1.5xV,应该说通过这两个参照物来说基本可以判断万用表应该不会有很大的误差。
电压测量可以显示小数点后2位。B6显示电压12.6V,万用表测量12.40V。误差0.2V,应该说还是很大的。这样的误差应该不需要靠6位半的表来验证吧。
其实我也不是吹毛求疵。就是希望B6充完了以后至少能在12.5xV这个范围内就好了。也不是说非要精确到12.6V不可。
过几天我再找个别的万用表来对比一下。已排除一下问题。

网友:
B6的精度所限原因,这充电器就这样。电压显示的都是快乐值。B6是典型国人狡猾方式的东西。低精度的取样电阻和元件,带来的好处真不少:成本低廉,把检测电压做的快乐一些,不用万用表的朋友会很开心。而且厂家永远也不要和用户打把电池充爆的官司——因为它根本就永远也从不满电池就停了……以前用过IMAX的B6+,厂家号称比B6精度还高 是B6的升级版。实际一个鸟样。用万用表充电时在线测量就会发现充电器显示的电压全都超高实际电压。平衡后显示4.2V时实时测量,实际也只是在4.1-4.12V左右。这还是小电流充电的时候。大电流 充电由于这充电器配套的外线插件内阻很大,导致线阻压降极大,实际充电到电池里的检测电压就更差了。什么三位半万用表精度不好冤枉了充电器之类的话,拿福禄克表试也是一样的电压问题。 什么差0.0几V根本不算啥,上电机一飞一下子就电压就掉下来的鬼话。B6充小容量的电池差点就算了,少飞一两分钟而已,低端货低端用。要是大容量电池比如15AH、20AH高端用处,截止电压差0.1V甚至更多就停充了,那电池未充入的容量相差的就不是没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了,直接就把B6甩了,连B8都一个德行。反正是永远充不坏电池,永远也充不满电池。相反一些山寨货倒是能充电到4.2V以上,不过电池也快完了。细想一下不奇怪,都是抄板韩系的东西,只有抄的勉强的和炒得垃圾的之分,没有精品这一说。
    贴主要是郁闷的话,在B6隐藏菜单里把总电压调下20mV(其实没啥改变,精度问题是胎里带来的),还不如把输出线扔掉,自己选4MM镀金香蕉头,优质14号硅胶线和好插接件自己做一条尽量短些的输出线插件,降低线阻压降来的实在。

楼主:
唉~明白了,看来钱没花到位也就只能这样了。想想也是快200块的东西了。把充电电压做的准确些应该没这么难吧?有些失望。

网友:
我的也一样,在B6上充满了放到B3上再充才会达到4.2V

网友:
应该没那么惨的,我就用B6,充下来4.19~4.20左右,福禄克17B标定后测量也是一样的,B6没做任何修改与设置.

网友:
我的还好还好,4.18左右

楼主:
经过对比发现,确实是我之前测试使用的万用表有0.2v的误差,冤枉充电器了。后来又买了一块万用表。充满后3s电压能在12.55v左右。加上本身万用表的误差。这个精度还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