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牌OSD飞翼的接线

楼主(2011-10-25):
想飞飞翼··但是飞翼只有1  6 通道混空·  怎么链接OSD?```` OSD都是 1  2通道参与控制····
我在想买一条混空线行不 ? 控上设置成普通模式 正常的 1通道副翼 2 通道升降  然后再使用混控线 行么 ?

网友:
heuyck飞控,只要在菜单里选择 飞翼  ,两个舵机分别接飞控上的1和2通道就可以了,不需要遥控设置混控或者混控线

网友:
很方便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涉嫌广告已屏蔽)飞控,只要在菜单里选择 飞翼  ,两个舵机分别接飞控上的1和2通道就可以了,不需要遥控设置混控或者混控线

咦?没屏蔽了?

怪事了,怎么引用就是被屏蔽了的,但引用前是没屏蔽的呀?我刷新了截图还是没屏蔽,怎么回事咧?有图为证

网友:
这个不是广告帖,可以有。

网友B:
(涉嫌广告已屏蔽)
test

网友(2011-11-24):
引用 网友B:
(涉嫌广告已屏蔽)
test

测试确实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内容受欢迎,管他广告不广告呢

网友C:
怕免费广告?

网友D:
上传的视频里还被强X了很多广告呢,怎么不屏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