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们,四轴应该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1-10-25):
感谢你们来回答新手的帖子,我最近想整一套四轴玩,请问  450  用多大的电机     550 用多大的电机  650 用多大的电机   就以朗宇电机的型号来说的话。另外  有没有哪种规格大小的电机  可以通用450  550  650 的四轴。

网友:
不知道你弄明白450 550 650的概念没有?

楼主:
没有明白!能讲讲吗?

网友:
我怎么感觉LZ说的是直机用的电机?

网友:
我用朗宇2212 KV980 六个

网友:
建议就是  多潜水吧  保你一个星期就啥都明白了。

网友:
4轴的配置还是应该看总重量来选择电机
一般总重量在500G—600G左右用2208电机 KV1000左右配8寸桨 (3S电池)
总重量在700G—900G左右用2212电机 KV900—KV1000配10寸桨(3S电池)
以此类推 还有就是轴距问题 这个众说纷纭 反正一个原则 4只电机的桨不能打在一起
最大轴距以JJ比较好飞就行 我还发现 当4轴轴飞行器悬停时 单个电机出力在40%最好飞
急推油门有力 悬停省电

网友A:
以下内容是回复楼主的短消息。希望对新手有用。
是65CM轴距的机架吗?上航拍设备那得看你全配重量是多少。如果全配重量在1200-1500G 用2216电机也可以 KV值800的话用1247桨可以。
2216电机KV值高些的电流大点,但一般最大电流不会超过30A, 用好点的电调30A就够了, 比如好赢 中特威等。 很多人说那个好赢天行者电调也可以,
不过我没有用过,如果你要用建议40A 。
电池还是用3S的话, 建议容量在3300-4000MA。 呵呵 !电池都300多克了, 记得瘦身。
2216KV1250的电机配10寸桨合适。但用在轴距65CM的4轴就不太好了。
2216KV1250配1047桨和2216KV800配1247桨电流差不多大 但后者的效率比前者要高些。
根据你自己的设备调整吧!本来航模就是折腾的。嘿嘿!
希望以上说的对你有用。

网友:
这是楼主的问题:"我用650玩航拍,用什么电机电调合用呢。 要是2216的选1250的KV怎么样?"

楼主(2011-11-26):
此贴 顶起来    特别感谢 初级烧友前辈   对新人永久性的帮助。

网友:
我的2212 KV1000  600的机架!  超重了!960G

网友:
顶起,希望高人多费点口水,在此谢过

网友(2012-01-24):
学习中。楼主的问题也是我们初入道的问题啊,谢谢了

网友:
学习中,年后有机会就入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内容是回复楼主的短消息。希望对新手有用。
是65CM轴距的机架吗?上航拍设备那得看你全配重量是多少。如果全配重量在1200-1500G 用2216电机也可以 KV值800的话用1247桨可以。
2216电机KV值高些的电流大点,但一 ...

能不能在具体点?我也想做一个大概是60CM轴距的机架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60CM轴距的机架:你想用来做什么?航拍还是一般玩玩?这个轴距还是上2216电机配1247桨好些。
电池3S用3300MA以上的,2200MA的电池估计5,6分钟后电压就只有3.6V左右了。我估计你做60CM轴距的机架
如果用3300MA 3S电池 2216 KV800 配1247桨 全配下来重量估计在1000G-1200G 。

网友:
我的JJ全重在2000克 ,用多大的电机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CM轴距的机架:你想用来做什么?航拍还是一般玩玩?这个轴距还是上2216电机配1247桨好些。
电池3S用3300MA以上的,2200MA的电池估计5,6分钟后电压就只有3.6V左右了。我估计你做60CM轴距的机架
如果用3300MA 3S电 ...

谢谢了,我也是想用来航拍和在加点别的设备玩,全重暂时按2000G-3000G吧,我想,超也不会超过,3100G吧,嘿嘿

网友:
有个遥控器的问题,希望知道的,给个答复啊。我的是天地飞06Ⅱ的。天地飞控的说明书上说8种机型数据储存,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用一个控来回切换,这样可控制两台或多台模型?或可以控多个同类的接收器?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看看我正在做的四轴机架,大家给个建议吧
这是节能灯的铝合金灯架壳

网友:
这是机架的中心连接板,是15cmX15cm的有机玻璃,今天刚刚裁出来,呵呵

网友:
多潜水吧......
电机、桨、电调,如何搭配组合,论坛里有过相关的帖子,自己搜索下吧~
这个没有硬性规定,飞猴子的有用XXD电机的.........

其实看下电机的参数就可以了,电机在不同电压、电流、桨的配合下力效如何都会写明的。

网友:
这个我也知道,但是对于新手毕竟还是不明白的多,我想即使那些拥有两三个航模的老手也是稀里糊涂的吧,只有那些超级玩家才算的上行家里手吧,所以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小白来说,看那些什么型号,转速,测试浆,电压,电流,拉力,力效什么的根本不明白的,甚至更糊涂了,因此对于我这样的小白来说,还不如先模仿后摸索再成熟,然后也慢慢变老手了,你说对吧

网友:
告老手之书:
毕竟你们都有自己的四轴和直机什么的,但你们的经验是我们新手小白必须要走过的经验之路,再怎么嫩稚,那我们也毕竟是新手啊,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太多太多,潜水是必须的,可是潜来潜去,潜的更蒙了,因为没有一个老手能把自己实际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的,都说的天花乱坠但就是没一个适用的,要说好的,我就觉得那个叫初级烧友的还是真正愿为新手解答的好老师,毕竟有问必答啊,即使我们问的笼统但回答的还较详细啊。那些自以为是的老手,正因为我潜水太多后,对于我这样的小白都要小心翼翼的提问了,为了一个问题,一句话顶的你都要骂人了,我们要是都懂还用来这问啊,如果自认为是高手的还不如到高手区争辩,你能说的是个理,那是你本事,何必跟我们小白计较。再一个潜水潜水,什么叫潜水?如果都潜水了就能做成,那还问什么劲,潜完水就变成高手了,那就没有问题问了,那我们早就赶超人家老外了。希望老手们不吝弃教啊,谢谢!恭拜各位老手。

网友:
呵呵!高看我了。我现在是手机打字,晚上回家再和大家讨论。现在就楼上的几位朋友的提问简单说下:

网友:
如果全配重在2000-3000克的话。用2216电机有些吃力了。用XXD2814或者2820比较好银燕的2820好像有款低KV的。配浆就得12寸以上了。

网友:
电调就得40A了。冰尖说的控可以储存参数问题和你理解差不多。比如可以储存10组参数,你就可以用1台控配10只接收飞10架不同的飞机。

网友:
但是每次换飞机都要把控的参数调出来。飞哪架飞机就在控上选哪架飞机的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去淘宝查查电机看一下

网友:
好的。祝爽飞!

网友:
恩,恩,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
我有C3536(2814)的电机,配60cm的机架行吗?2814好像是定子的尺寸,3536是电机的尺寸。

网友C:
我预计全重接近2kg 可我还是用的2212 kv980,因为它一个电机的推力在电压仅7.3v的时候(1047桨)都有500多g, 11.1v时更达800多g,4个有近3.2kg的拉力
所以应该是够了。  我的空机是1.1kg,试过刚起飞状态一丁点油门直接就窜7、 8米高,感觉满强劲的。

网友:
XXD2212 1000KV 4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预计全重接近2kg 可我还是用的2212 kv980,因为它一个电机的推力在电压仅7.3v的时候(1047桨)都有500多g, 11.1v时更达800多g,4个有近3.2kg的拉力
所以应该是够了。  我的空机是1.1kg,试过刚起飞状态一丁点油门 ...

4轴有一点和直升机不同,拉力要留40%以上的余量,因为在全升力飞行的时候,自稳还需要更多的升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用2212电机玩2KG的4轴??不会吧?? 估计是能飞 但几分钟电池就没电了。(3S 2200MA )

网友D:
我的是55cm轴距,用了2212 1400kv 8045桨 30A电调,2200毫安电池飞5分钟报警,起飞力量够大,可以空中手控定位,很好飞。

网友E:
好贴,先定位再好好学习研究

网友F:
千万别用郎宇 新手必炸 机轴必弯 振动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