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输出改 6V 供电,飞行时间会减少么?

楼主(2011-10-25):
电调输出改 6V 供电,飞行时间会减少么?

网友A:
BEC那点耗电相对于动力耗电几乎可忽略不计

网友B:
没事,耗电看电流

网友C:
耗电看功率,看电流也一样,主要看你做什么动作

网友D:
 会减少1秒钟的,为了能多飞1秒的还是不要改吧

网友E:
舵机能承受住吗?

网友F:
比起马达舵机那点电可以忽略

网友G:
没有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