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改 UNA6充电器电源问题

楼主(2011-10-25):
请大家指教,12V 14A的电脑电源,可以直接给UN A6
充电器
供电吗???

网友A:
可以供
楼上怎么看的贴,人家是给UN A6供电又不是给电池充电.
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B:
我已是用的电脑电源供电

网友C:
可以这样用的啊,我就是用电脑电源的,搞不懂和电池爆破有什么联系

网友D:
我也是用电脑电源给A6供电,+5V接电源风扇,真好用!

网友:
可以的,论坛里有电脑电源改造的帖子,你可以看看。

楼主:
:funk: 欧地乖。。吓我一跳。我是新手,不要吓我啊,应该不会爆电池吧~!!!
充电器已在路上,电脑电源已折腾完毕,等待测试。。。

网友:
如果是6s 8a,必须要到20A左右输入。网上有12v30a的,价格还行。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E:
只能小电流充,

网友F:
只能小电流充,你的电源虽然标的是14A实际还得打折扣才行.

网友G:
看我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