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瓦电机如何车45号钢

楼主(2011-10-25):
齿条插刀顶隙为cm=0.25*0.5=0.125,为什么上面德国人的图设计为0.33?搞不懂?

网友:
图和你下面的文字意思看不懂,顶隙:是啮合的两齿轮中一齿轮的齿顶到另一齿轮齿槽底的距离,但图上的0.33应该是齿条的齿槽底宽度,也就是刀尖宽度。德国的DIN867标准中顶隙系数为0.1~0.3.

网友:
图怎么看不见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齿槽底宽如果计算呢?

网友:
一般来说,齿轮并不需要去管 齿槽底有多宽,,,只要有一对齿轮齿数,模数,压力角,端面变位系数,齿顶高系数,螺旋角,等。。为了检验附带公法线等等。。。。

楼主:
我已弄明白,齿槽0.33为齿距反正切减全齿高除2再取正切值。多谢大家指点。

楼主:
昨天在c0小机上磨了40度白钢刀,车45号钢沟槽直接进刀0.8毫米就开始扎刀了,换了60度的合金车刀好点,过了1毫米开始扎刀,用左右进刀法好点可以一直干下去,但是左右进刀法如何保证沟槽与沟槽之间距离还是等距呢?如何测量?丝杆1圈1毫米,20等分格,我打算把模数改掉,齿距设置为2mm,模数为0.64。

左右进刀车出下一沟槽后最后一刀如何回刀中心点又没有回差又不扎刀呢?车大距螺纹的来指点下,电机小没办法啊,干什么得都得死脑细胞

网友(2019-02-20):
楼主干活时可能是车床太小质量太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