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2*3S/3*2S 锂电转接板该怎么使用?

楼主(2011-10-25):
6S-2*3S/3*2S 锂电转接板

适用于目前所有与B6同类型的充电器

功能:

充电器上设置充6S,可以转换成同时充2组3S锂电

充电器上设置充6S,可以转换成同时充3组2S锂电

这个玩意儿该怎么接到充电器上呢?我得时B6AV PRO充电器!

网友:
LZ这个看线路就很清楚了,直接吧2个3S或者3个2S插上去就好了,然后当成1个6S冲就行了。我也有类似的,不过T插部位和平衡线2头是不导通的。不拆看不出电路。胶打死了也难拆。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T头怎么插

看图!

网友A:
电池的T头不用接,转接板的T头接充电器,就相当于用充一个6S电池,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明白

网友B:
同意地板意见。另铜箔看样子较细,有搪锡增大电流通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T头不用接,转接板的T头接充电器,就相当于用充一个6S电池,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明白

原来如此,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地板意见。另铜箔看样子较细,有搪锡增大电流通路吗?

这个到还没用引起重视,多谢提醒!

网友:
我也有用这个接线板用B6充2个3S的,不过用的时候注意散热,第2个就是当2个3S的电压差距有点大的时候那个平衡时间比单个充还要长,现在也没用了,改回单个充电。

网友(2012-03-13):
B6充电是设置在平衡充上吗?

根据5楼的接法B6充电是设置在平衡充上(Li Po BALANCE)?还是设置在锂电非平衡充状态(Li Po CHARGE)?如果设置在锂电非平衡充状态(Li Po CHARGE)上哪还有平衡功能吗?经常这样充电不平衡的话对电池有什么影响?拜托老鸟解答一下,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