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cb180d倾斜盘的问题

楼主(2011-10-25):
为了调整180d倾斜盘水平,经常是把倾斜盘上和连杆在一起的球头螺丝拧下来,调整连杆长度后再拧上球头螺丝,结果没拧几次倾斜盘上的螺纹孔竟然滑丝了,无法固定球头螺丝。昨天收到从淘宝买的新的倾斜盘,上面就有拧在上面的空球头螺丝。难道拆连杆的时候不应该是连同球头螺丝拧下来吗?

网友A:
十字盘球头螺丝打点螺丝胶  调十字盘没必要拆球头螺丝,把拉杆从球头中拆除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