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双桨怎么调试?

楼主(2011-10-25):
飞机刚换的木浆,原厂两幅炸完了···现在刚买的木浆,上上去双桨严重,请高手们教教我怎么调啊??我有螺距尺,但是我都不知道螺距是那一块,根本不会···完全新手

网友A:
严重双桨检查一下横轴弯了没

网友B:
横轴弯了就换。。然后2边螺距一样。。再看看 还有就拿一个桨夹上做好记号。。专门调节那个桨夹的长连杆

网友C:
 先检查桨是不是弯的,再检查主轴横轴,接着桨夹
 我也是新手,玩的4通机,双桨很好调

网友D:
木桨不安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