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到手几天就失控丢机!!!

楼主(2011-10-25):
天地飞才买到手几天,感觉中文界面很不错,对吗也比天6又快又好,除了手感生涩一些,基本感到很不错,对得起这个价,但是今天飞我的漂漂机就失控了,不过100来米的样子,就不受控制,眼睁睁看着jj越飞越远,第一次经历失控丢机的惨痛!开机检查发现天7居然天线是焊接,没有用天6和接收机的铜接头,不知道为什么?请天地飞客服给一个解释,我在澳洲悉尼,寄回国邮费来回太不划算,是否可以向上次天6一样给我解决,请答复,谢谢!

网友:
    看了 有点怕怕···

网友:
天地飞的2.4接收机和控的天线上面有个什么端子增强接受能力的

网友:
我的天7用了快一年了,还摔了几次,都没有出现过问题,难到是我人品好

网友:
估计很快就会有人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池

网友A:
哎。当初多花点买个好控就没事了

楼主:
请天地飞给一个回答,天7的遥控距离只能100来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当初多花点买个好控就没事了

我有J版的DSX7,用了2年没有发生过毛病,但是忽然一天没有原因的不工作了,大概我的八字和遥控器不合,飞了3年,坏了10来个遥控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才买到手几天,感觉中文界面很不错,对吗也比天6又快又好,除了手感生涩一些,基本感到很不错,对得起这个价,但是今天飞我的漂漂机就失控了,不过100来米的样子,就不受控制,眼睁睁看着jj越飞越远,第一次经 ...

您好:
          WFT07配WFR07S接收机的出厂地面遥控距离为800M,之前有模友担心天线接插端子会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发生,但我们所使用的都是进口端子,为了消除大家的顾虑,从去年开始我们出厂的产品天线位置都已经改为焊接工艺,首先您先确定是控有问题还是接收机有问题,可用排除法查找,如有其它的任何疑问可随时与我们联系,谢谢!

楼主:
已经发现是焊接有短路现象,所以希望你们能重新给我一个新的焊好天线的版,我急用,请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J版的DSX7,用了2年没有发生过毛病,但是忽然一天没有原因的不工作了,大概我的八字和遥控器不合,飞了3年,坏了10来个遥控器了,
3年坏了10几个遥控器? 你够背的~ 呵呵~

网友:
楼主比较牛~~三年10几个。。。。

网友B:
很有兴趣知道是哪十几个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兴趣知道是哪十几个控

可以看看老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5116&extra=&highlight=%2B%D0%C2%CA%D6%C0%CF%CD%B7&page=1;天6,天7.和2401等等

网友:
坏了这么多控,还是从你自己身上找找问题吧。

网友:
澳洲悉尼才用天7?LZ直接天9S吧

网友:
楼主真厉害,三年用坏十几个控!

楼主:
回楼上

你好,成都老乡!我的家人也是在武侯区,离开成都16年,不知成都航模发展居然很不错,原来在市中心的老邻居有个刘老师玩航模,现在也许他儿子还在玩吧,也许忙家具生意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成都老乡!我的家人也是在武侯区,离开成都16年,不知成都航模发展居然很不错,原来在市中心的老邻居有个刘老师玩航模,现在也许他儿子还在玩吧,也许忙家具生意去了!
欢迎经常回成都看看,现在的成都,跟16年前比,完全不一样了,城市面积扩大了很多!
我们一起玩舵模的,我知道有三个姓刘的,一个快60了,一个快50了,另一个不详。

楼主:
如果是开家具厂的估计有点谱,应该5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发现是焊接有短路现象,所以希望你们能重新给我一个新的焊好天线的版,我急用,请解决!谢谢!

你好:
           天线位置万用表测试到的两端电阻很小,无法测试的出来是否短路。如果测试到的天线本身短路,可以直接更换一个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开家具厂的估计有点谱,应该50左右吧。
我再帮你打听打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发现是焊接有短路现象,所以希望你们能重新给我一个新的焊好天线的版,我急用,请解决!谢谢!

贴个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
理论上来说应该不止100米,怕是人品问题

网友:
悉尼老头你好。明天(星期天)我到你家帮你试试遥控的距离。我的天--9已用了5年,在第4年时寄回厂升级,用到现在基本正常。顺便到奥林匹克公园飞。我有朋友想欣赏你的飞行表演。

网友:
短路?只要把天线拆下,焊接处挂上锡球,然后趁热用手指弹一下,焊点就清晰了,用同法处理下天线重新焊接下即可

网友:
你的有100米不错了  俺的才50米就失控   早就低价出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