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不翻船,翻不回来求解!

楼主(2011-10-25):
新买了一条听说是不会翻掉的船,看过视频就是翻了自己会翻回来。可我的那条船试了几次没有翻回来。所以一直没敢到大河里去开。我看了船的左侧有压重的铅条是否是重量不够,还是有其他原因,请前辈们指导谢谢了!

网友:
在湖里会比较安全,在大河里就算会自动翻船,也会有机械故障收不回。

网友:
配重没搞好吧

楼主:
请教应如何调制谢谢!

网友:
试下把电池放后一D看看。

网友:
MONO会自己翻过来,因为开了水舱,O到没有听说过可以翻的。如果没有水舱,单靠配重来翻,那船会很重,而且超级费电并且速度也不快。

楼主:
哈哈不好意思就是MONO会自己翻过来的那种,左边有水仓,但水仓里有配重的铅条,我的问题是它只是斜着翻不过来

网友:
進,排水口開了嗎?無圖無真相。。。。。。。。

网友:
估计你电池重量比商家原来的电池轻!适当配点重...........

楼主:
学做上图不知道能成吗请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
艇不错,线条很性感。

网友:
继续加配重吧,加到能翻为止,电池不变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