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人玩模拟器

楼主(2011-10-25):
刚买了个加密狗 连电脑没问题 但是找不到
遥控器
这是怎么回事? 请各位高人帮帮忙解决一下 具体点的 从来没接触过 谢谢了 是不是我的控不能用? 控是华科尔4通道的

楼主:
没人帮我啊 ····

网友A:
谁帮得了你?连什么模似器都没说还是多潜水学习

楼主:
 忘记说了 是凤凰的模拟器 谢谢楼上提醒

网友B:
那个控不能自己玩八

楼主:
那怎么样才能自己玩 ? 买个新控?

网友C:
如果控上面有音频插口就能玩。

楼主:
有啊 都连接好了 加密狗的灯也亮 就是识别不到遥控 求解啊

网友D:
什么叫识别不了控? 首先控的模式调成 固定翼 然后在凤凰里先设定一下遥控器 如果没有你控型号的话 就选custom 然后在校准通道的时候看 有没有信号输入 如果没有先检查音频线的好坏 然后就看电脑系统的问题 最后就是狗的问题

网友E:
我的也是如此,画面上一直提示未连接遥控,快崩溃了

网友D:
527693635 我尽量帮你们解决

网友F:
华科尔4通道 WK-2403 它背後 左下角有個 模擬輸出插座 怎麼寫 (無作用) 得自己試下
模擬線插入時 搖控器是否會自動開機 ?
搖控器是否 需要調整到 PPM 模式 ?
電腦裡的 遊戲控制器 是否有東西 搖動 搖控器的搖桿有反應嗎 ?
模擬的USB 是否需有開關撥到 鳳凰位置 ?
插入模擬的USB 電腦是否需要 載入驅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