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G悬停模式油门曲线异常,求解!

楼主(2011-10-25):
油门中位也就是50的时候,曲线怎么在这么下的地方?百思不得其解啊,求高人指点一下了,小弟是一头雾水啊。谢谢!

网友A:
木有10C,看情况你是把曲线的点弄错了。
7点曲线,中点应该是4,你的4的输出(out)为零了。把4的输出(out)调成0应该就成一条直线了。

网友:
LZ检查下NORMAL悬停油门微调是否开启,并未在中立点

网友:
检查最右边的那个旋钮状态vrc.

网友:
直接到3D这里调?回高级菜单那里调会看得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10C,看情况你是把曲线的点弄错了。
7点曲线,中点应该是4,你的4的输出(out)为零了。把4的输出(out)调成0应该就成一条直线了。

4的时候就是0啊,应该就是直线啊

楼主:
中位设置油门0,和低位的油门0为什么不是同一个点?应该水平吧

网友:
你油门锁定动过吗?还有控上的微调

网友:
看看是不是启用了悬停油门调整了,就是板凳说的VRC那个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