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机设置问题

楼主(2011-10-25):
新装了架KT机,按图施工组装的,没飞过,玩过几天
模拟器
,新组装过450电直,调试设置非常复杂。不知道固定翼飞机
遥控器
是怎么设置的希望前辈们给予指点,再次谢谢!我的控是天地飞7通。飞机一架是T34。 另一架尾巴很大的那种好像叫飘机啊。

网友A:
一般的用天7默认设置就行,通道1是副翼、通道2是平尾、通道3是油门接电调、通道4是垂尾,设置完后不带桨试一下和你在模拟器里飞机的动作是否一样,如不一样改过来,新手不要把各个舵面设置的太大,这个可以通过舵机的连杆来调整。再一个是找一个风小的好天去首飞,祝你玩的愉快。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择日试飞

网友B:
祝你试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