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X650和X650V有何区别

楼主(2011-10-26):
菜鸟求助X650和X650V有何区别,另X650有可能升级V8吗?

网友A:
区别在于...老款早就没有了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X650V 轴距没有650哦,不过可以折叠

网友C:
沒有分別一樣

网友:
X650和X650V的机架结构,电调,电机,桨都不同。X650改V8不合算,不如直接换X650V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