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充电器的问题(电池在4.15V-4.16V)

楼主(2011-10-26):
新买了个B6充电器(IMAX的,有防伪码,查 询后为正品),每次使用平衡模式充电,不管是3S还是2S的锂电池,单个电芯的电压都只能冲到4.15V-4.16V,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以调节么?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我的是B6C PRO,貌似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不太正常哦,应该都是4.2v才对

网友A:
B6的精度所限原因,这充电器就这样。电压显示的都是快乐值。以前用过IMAX的B6+,厂家号称比B6精度还高 是B6的升级版。实际一个鸟样。用万用表充电时在线测量就会发现充电器显示的电压全都超高实际电压。平衡后显示4.2V时实时测量,实际也只是在4.1-4.12V左右。这还是小电流充电的时候。大电流 充电由于这充电器配套的外线插件内阻很大,导致线阻压降极大,实际充电到电池里的检测电压就更差了。什么三位半万用表精度不好冤枉了充电器之类的话,拿福禄克表试也是一样的电压问题。 什么差0.0几V根本不算啥,上电机一飞一下子就电压就掉下来的鬼话。B6充小容量的电池差点就算了,少飞一两分钟而已,低端货低端用。要是大容量电池比如15AH、20AH高端用处,截止电压差0.1V甚至更多就停充了,那电池未充入的容量相差的就不是没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了,直接就把B6甩了,连B8都一个德行。反正是永远充不坏电池,永远也充不满电池。相反一些山寨货倒是能充电到4.2V以上,不过电池也快完了。细想一下不奇怪,都是抄板韩系的东西,只有抄的勉强的和炒得垃圾的之分,没有精品这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B6的精度所限原因,这充电器就这样。电压显示的都是快乐值。以前用过IMAX的B6+,厂家号称比B6精度还高 是B6的升级版。实际一个鸟样。用万用表充电时在线测量就会发现充电器显示的电压全都超高实际电压。平衡后显示4. ...

啊!!!之前每次充满都4.2还挺美,原来这也能造假,不得不佩服国人的智慧啊,好在我不飞暴力~

网友:
请教 4.15V 跟4.2V 容量2500mah的情况下 相差多少容量?

网友:
我的IMAX B6 也是这样。。冲4S 2500   充电器显示是4.2了。。但是在检测电压只有4.15-4.17左右。。
我飞涵道机 没上去2分钟就没电了。。今天在外场用朋友的PL8冲电 快充估计10分钟 电压都在4.2。。真想把B6丢了

网友:
我的B6 200现在都是过冲

真想丢了

网友:
在家220V电用B6充4S电池,看貌似4.18 4.19  去到外面4.15左右了。。   还不如朋友的PL8用12V的车载电池 冲10分钟 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