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新做的Y3狂打转飞不起来

楼主(2011-10-26):
求教啊,今晚刚做好的小Y3,试飞推油门,飞机就像蜜蜂似的一直左转,保持油门不变,左转圈一会自动变右转圈,一直的左转。。。右转得,就是不飞起来,再推大油门,飞机就直接翻扣了,求高手指点迷津啊

楼主:

求救,新做的Y3狂打转飞不起来

楼主:
怎么没人理

网友:
伺服机那一动陀螺仪反向

网友:
倒 你这个半夜一点半的那里有人啊。。。没研究这种 纯顶一下

网友:
是甚么飞控,kk飞控的话,仔细看说明书,看清楚尾舵机接在几号输出通道。

我记得KK飞控Y3尾舵反向不是在控上调的,在飞控板上换输出通道(就是接电调那6个3针插座)

网友:
把舵机插头换到KK板的第五个输出通道试试,免得你设置陀螺反向,通常Y3的接线是,左电机接1,右电机2,尾电机3,舵机4(如果反了,换到5)

网友:
混控关了没??

网友:
电机转的方向对吗?

网友:
楼楼楼楼上说的没错,默认尾巴舵机是接KK的4通道,如果狂打转,只要把尾舵机接到KK的第五通道就行。4和5通道输出,相反。

网友:
 楼主要是不会调,能廉价出给我就好,我懒得做,哈哈。

楼主:
我的情况是尾舵机自动的一会拉响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