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超廉价的黑丝。25.2克

楼主(2011-10-26):
居然在杂物堆里看到这个,且能留它生灰,边框应该是0.8mm的玻纤,韧性比碳杆好很多,弯起来容易。后来发现固定桨叶末端的铜套和塑料都可以加热取出,当轴套管,又可以减重,可这是后来发现的

主翼:用料2个桨,利用桨边框的铜套加502连接起来,连接前穿入圆珠笔芯以备可拆机翼及可拆起落架用,连接成圆形后中间加1mm碳杆点502,两边离12cm处棒线固定出机翼基本形状,成翼展44cm,弦13cm的主翼,在上3片1mm轻木翼肋。用刷了清漆(作用等同伟哥)的1mm三角形轻木加固翼边款。完成如下

水平尾翼:用料1个桨,用圆珠笔芯做套管和限为,取一小节碳片加502钻空做舵脚。用电线皮加502定出尾翼形状

垂直尾翼:用料桨半个,做法同上,只是套管取自桨叶末端。

可拆起落架:0.8mm钢丝加1mm碳杆加线加502。这个钢丝刚好能塞进机身上用来插主翼的圆珠笔芯,哈哈,妙。epp加磁带上的转轮做的机轮,还没美化。

全部空机。机身冒险用1.5mm碳杆,翼台也是。两个翼台间的小碳片是固定2个标准舵机用的。

小装一下:

哎,还忘了蒙皮,对于这个重量级别的不必用保鲜膜,不会轻很多,就用保鲜袋吧,反正就差一个字。胶用那个“UHU”

空机基本完成,打完字感觉好像是在教做菜。 空机几克啊?这会刚好给忘了,反正不会超9克.

没什么好的设备。该减重的都减了,由于估计全重在26-28克间,所以用7mm减速组,设备不含桨的话好像是15克。主要是舵机减重,那个2克舵机(实际含摇臂是2.8克)最后减成含摇臂2.1-2.2克。

减重前,

减重后,里面线太长,电位器引脚也太长,再去点壳,这里采用斯文去壳法,今后后壳依然可以完美盖上,换漆包线做引线,基本就这样。

这几天就做到这里了,能不能飞都会做完,起码可以让自己陶醉一、两天。

欢迎各位拍砖。

网友:
沙发,等试飞视频。[ 本帖最后由 超玄 于 2011-10-26 02:21 编辑 ]   LZ要注意身体呀

网友:
飞机做的很轻很漂亮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做这样的飞机考验的是手工啊

网友:
前排挤个位置。
这个2克舵机暂时是国内最轻的扭转舵机了。电路板的焊点非常小,楼主焊工一流。

网友:
扒错扒错。

网友:
楼主设计结构巧妙。
制作手艺一流。
赞!
期待后续。
一饱眼福,
顺便学习。
力顶力顶!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很简易的小JJ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今天忙到现在才有空。这个贴昨晚由于图片太大搞了3次才成功(应该说今天凌晨),才搞到很晚,最后搞出来的图还是超大。其实这个飞机真的不需要什么手艺的,我手艺很差的,那些个东东只要找到合适的材料做起来很顺的,像16楼同志说的很简单的小机。太复杂的我没耐心。像老兵的那种薄膜机啊、那种超多碳片的epp机啊那才叫手艺。还有其他各位高手,像老哥等做的像真机什么的,才是牛!我要的是简单。哈哈。

网友:
兄弟好手艺呀!好耐心!顶!

网友:
简约就是大美!

楼主:
再来一点点更新。安装尾翼

上设备,电机做下拉,重心有点前,机头剪短了2cm。2舵机先固定在碳片上,碳片和机身暂且不做固定,所以舵机还可以在机身上移动,以做微调。天线准备剪短点。

整机。到时估计26克。桨用5045。哪位朋友知道圆梦的7mm减速组配什么桨最好?

网友B:
看见减速组就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减速组就头大

我是看见电磁舵就大头

网友:
俺看见减速组或电磁舵都头大。

网友:
 先顶了,慢慢看 楼主

网友C:
期待更多细节和视频。

网友:
我之前也折腾了一个2克舵机,今天又拿出来再修剪一下。成为了真正的2克舵机了。

已经不能再剪了。

已经不能再剪了。

刚好2克,哈哈。

刚好2克,哈哈。

楼主:
你这个减得更彻底,都换漆包线。壳也去得够多。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更多细节和视频。

不知需要哪里的细节,我可以去照照说说。视频近期就先上个地面溜的吧。

全部做好了,加了个小尾轮,犹豫了下还是不带转向的容易点,挂的桨是5045,准备用个4530桨就好,试了下2块75mah的电池都不给力了,上130mah的又要加1、2克了。下面有2张照片是固定电池的,大家可以参考下,我觉得挺方便的。

网友:
完工了 啥时飞啊

网友D:
可不可以改成扑翼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不可以改成扑翼的啊?

 不可以。

网友:
7mm减速组配这个5045桨估计电流超过1A,75mAH估计放电能力达不到要求。
另外这个5045桨不好,换GWS5030吧。

楼主:
是啊!一推油门舵机就抖,估计是电压降得厉害导致的,手里没有理想的电池和桨,所以只能就现有电池和桨慢慢试试。准备改成6mm减速组,还是用75mah电池,

网友:
璇璇太牛了

网友A:
多谢各位朋友,各位群友的关注,你的关注使我有了潜水的动力。

网友E:
6mm减速组,拉力够不够?

网友C:
关注,楼主的黑丝进展如何?

网友A:
挂在墙上,半年多没玩小飞机,发现基本所有电池都完蛋了。只能过几天到朋友家拆个3通电直的电池试试,经济困难啊!

网友F:
看到黑丝我就冲动

网友G(2011-12-16):
受益匪浅啊。

网友H(2012-05-12):
这帖子不错。就是不知最后试飞结果如何?

网友I(2012-11-16):
好手艺,必须顶

网友J(2013-05-08):
我也在作,学習了

网友K:
不错了。可以表扬下

网友L:
我一个接收机都18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