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LogView 如何绘制这样的曲线!

楼主(2011-10-26):
看到坛子里很多高手绘制这样的曲线图,觉得很直观,好像大多都在使用PL8,不知道使用的是什么软件。

小弟也想学学,不知道LogView这个软件可否绘制类似的曲线。。

网友A:
这个图是我的。 文本数据导入 Excel 做的表格然后转曲线图。

楼主:
可以具体的说一下吗?小弟技术比较差,搞很久没成。

谢谢了。

网友(2012-08-19):
导出exl文件
选择要用的数据列
生成曲线

网友(2023-07-03):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我的。 文本数据导入 Excel 做的表格然后转曲线图。

哈喽,请问可以分享一份logview软件吗。找不到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