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使用的忧与喜

楼主(2011-10-26):
我用过两套UN-A6了,配合保姆,使用方便,我10组6S-2600-3300
电池
,充电过程中基本不要管换电池的事情,用5A充电,每组电池大概充电40分钟,这是喜 !但也发现一些小问题,因为是用平衡头充电,经常导致平衡头有烧糊现象,个别插针甚至不能充电使用(没电显示),保姆和
充电器
的插口个别插针和电池平衡头出现黑色,导致接触不良,甚至有的电池芯片不能充电,我自己也没法换插口和电池平衡头,再者,充电时间过长,耗费时间和精力,这是忧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换掉这些插口和平衡头?

楼主:
据说PL8和HY不错,充电很快,但没有保姆,且电源不好配。请大家指点 。

网友A:
电流过大,我选的电流都较小。反正都是一个晚上的事情

网友B:
平衡头能承受的电流有限,这是A6的死穴。

楼主:
大家一般多少电流充电呀?

网友C:
4A
平衡插头温温的,不会烧坏的
晚上充的话会调至3A

网友D:
加个小风扇

网友E:
我的A6经常罢工,不停地叫,然后断电又好了继续充电,莫名其妙,不知道咋回事,不存在发热问题,因为我吧A6的风扇直接接在12v输入上,一直在吹风,很冰凉

网友F:
A6充电电流好像设置到一定A数风扇会自动转起来,有保姆的话A数小一点,1C充

网友G(2012-01-23):
谁要你并个电池充电,你给我拿个保姆,我用得好好的.只怪你用法不对啊

网友H:
回复 网友E:
那是因为你输入电压过低了,所以才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