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都玩这么久了 可是还是有个问题不知道

楼主(2011-10-26):
4轴都玩这么久了 可是还是有个问题不知道  什么韩版 德版 KK飞控究竟是什么人搞出来的???
请教大家说说 最好是能找到点资料看看 别叫我去KK的官网 我E文不好

楼主:
再次请教大家

网友:
kk只是开源程序!明白吗?好像是德国开源出来!
韩国修改后变韩板!明白吗?
中 国修改后变一堆山寨板!明白吗?

网友:
山寨威武

网友:
KK是德国人设计的电路图和软件算法,全部公布在网站上了,然后类似开放源代码的软件的形态,被韩国修改了,名字叫kk flycam,然后还有成品卖。然后国内照kk的电路图,自己手工或者机器焊接好的电路板,就是tb上买的到的100元不到的东西了。

网友:
很好的说明!!

网友:
KK原先是德国的一个开源多轴项目, 网址
www.kkmulticopter.com
用的MCU大多是ATMEL 88PA,软件版本几乎没有更新过
同时有一个韩国发烧友, 改进了KK的软件, 并且对硬件进行了优化, 所以有了韩国版的KK, 软件更新比较快, 现在目前最新版本是2.3
网址www.kkmulticopter.kr/
韩国版本的软件同时可以刷在德国版本KK上, 不过MCU至少需要ATMEL168

后来韩国重新设计和硬件, 使用更高级的陀螺仪, 与此同时, 项目也不是开源项目了 ,这个就是KK flyc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