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请教:有刷电机的船用锂电好还是镍氢电好啊?

楼主(2011-10-26):
如题:新手请教:有刷
电机
的船用锂电好还是镍氢电好啊?

网友A:
你都说有刷电机了还能用什么电池镍氢噶

楼主:
初学者,谢谢楼上

网友B:
谁说有刷电机不能上锂电了?不过最多也就用2S,3S的电压普通有刷电机受不了。

网友C:
只要电流和电压合适,与电池类型无关的。推荐上锂电。

网友D:
当然是锂电拉 同样的MAH数 锂电轻了快一半

网友E:
当然上锂电,有刷电调配高一点的,320A有刷电调才50~60元,用3S11.1V1300的锂电可以爽半小时,镍氢电池最多10分钟,重量还是锂电的2~3倍。

网友F:
从使用和维护的角度来说当然是选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