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减少帆船的前后摆动

楼主(2011-10-26):
前几日在放船时发现,如果水面波浪较大时,船很可能随着水波出现前后摆动。
这种情形好像比较影响船的速度,请高手指点如何避免或减少这种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你说的情形航海中叫做“纵摇”,要避免过大的纵摇,这属于比较高级的操船技巧了。船头与波浪方向接近垂直,术语叫“压浪走”,船头与波浪方向接近平行叫“跟浪走”,换句话说,风浪较大的时候需要一定的技巧来操纵你的船适时换舷,改变迎风角度,尽可能“骑着”浪峰前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日在放船时发现,如果水面波浪较大时,船很可能随着水波出现前后摆动。
这种情形好像比较影响船的速度,请高手指点如何避免或减少这种影响。

因为我们操纵的帆船模型船体小,而水的密度和浪幅是没有按比例缩小,就Footy和M级比较就可以看出区别
要改变这种随波跳动的状况,1)增加水线长度 2)增加吃水深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大家一般放船会选择浪比较小和水流比较平缓的地方。
我也是因为放船的地方有不少人在游泳,所以人造的浪比较多,才注意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大家一般放船会选择浪比较小和水流比较平缓的地方。
我也是因为放船的地方有不少人在游泳,所以人造的浪比较多,才注意到这种情况的。

其实很多比赛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很难说是能直接避免这样的情况,比赛前模型就鉴定完毕,不会允许临时更改。更多的需要操作技术上来克服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在鉴定模型前选择较重的压铅。如果航行中摆动严重需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让船失速和注意船头的角度,在不失速的情况下避免船的二侧船身大面积的受到更多的力。如果不是一米以下的风,基本都能保证帆船的正常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