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45动力问题

楼主(2011-10-26):
入魔半年,刚刚入了一架环球飞的T45,黑旋风64涵道加飞腾40A电调。
一直用3S,2200电池飞,但发现黑旋风貌似不是很暴力啊,飞起来比较温柔。不过涵道降落是个问题,降的时候飞机总是会跳很高,几个起落下来前轮舵机就已经报废。
请教各位老鸟黑旋风是不是一定要4S以上才够暴力啊?降落应该怎么控制呀?

网友A:
3S配黑旋风4800就可以了,不暴力是机型的事,T45属于练习机飞不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配黑旋风4800就可以了,不暴力是机型的事,T45属于练习机飞不快的

多谢,降落为何总会跳呢?有没有秘籍?

网友:
降落炸前轮 那是没拉杆 前轮先着地  跳是因为 下降速率太快 练练低空平飞 断续给油轻拉杆 或者3分之1油 轻拉杆 直接关油拉杆会失速下来也会跳  油给大了跳更高
我飞这飞机也是各种跳 大仰角后轮着地也是跳 然后就拿着他每天中午休息时间练6个电池 每个电池飞两个起落 主要练降落  连续练了1周 后来就好点了 不过现在也不能保证100%完美

网友:
我也一样跳,不过现在好多了
先减速一定要小角度接地,轻给油轻拉杆,等快落地时关油然后松杆。

网友:
T45转向舵机 一定要用金属齿。否则很容易扫舵机齿

网友B:
T45飘降性能很好的 只要飞机稳定性调好 降落前油门全收 慢慢飘下来 快接地了在推一点点油门 轻轻拉一点点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xODY3MDMy.html 这是我飞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T45飘降性能很好的 只要飞机稳定性调好 降落前油门全收 慢慢飘下来 快接地了在推一点点油门 轻轻拉一点点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xODY3MDMy.html 这是我飞的视频

 飞得很好啊,感觉你的T45速度很快,我的飞动力没你那么足,请问你是用4S电还是3S啊?一个电池你飞几分钟,我一般飞5分钟,习惯半油门,不喜欢全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