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帮大疆说说!

楼主(2011-10-26):
    呵呵!做多轴飞控的厂家难哪!多轴飞行器是近期才发展的新生代航模,目前还没有个定型的标准,在好的飞控,你配置的电机,桨,机架,电调等等,任一部分出问题了,都说不清!不像做直升机飞控,有像亚拓等顶尖品牌的直升机配套,飞行中如发现问题,是直升机的还是飞控的问题一目了然!

网友:
回复 楼主:

LZ用几S电池?多少容量?飞机多重?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做多轴飞控的厂家难哪!多轴飞行器是近期才发展的新生代航模,目前还没有个定型的标准,在好的飞控,你配置的电机,桨,机架,电调等等,任一部分出问题了,都说不清!不像做直升机飞控,有像亚拓等顶尖品 ...

楼主说的好,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做多轴飞控的厂家难哪!多轴飞行器是近期才发展的新生代航模,目前还没有个定型的标准,在好的飞控,你配置的电机,桨,机架,电调等等,任一部分出问题了,都说不清!不像做直升机飞控,有像亚拓等顶尖品 ...

呵呵,80多元的KK飞控没发现自由落体现象,6000多的DJI就有了,XA的也能兼容各种电机电调吧,然后DJI汪总给的说法是让用户不必为在低劣的产品苦恼,将有高性能的DJI配套电机电调出台,我突然发现原来大家以前用的都有低劣的电机电调,包括新的盘式电机,原来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