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兄弟帮忙分析心水锂电。谢谢!

楼主(2011-10-26):
恳请各位兄弟帮小弟分析下。谢谢!
3000mAH 锂电 25C至50C,可否用在恒隆原厂7.2的电子系统?
担心烧电路板…… 试用过朋友的7.4锂电,也用过NI-CD、NI-MH,
还是锂电最为理想,坦克动作能一气呵成,同时做出多种反应。爽啊!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行,好像是11V或者12V左右吧。HL的应该是7.2V的。

网友B:
只要是2s,就算是10000mah 100c,都烧不掉电路板。不是一档子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行,好像是11V或者12V左右吧。HL的应该是7.2V的。

是2S,7.4V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2s,就算是10000mah 100c,都烧不掉电路板。不是一档子事。

明白。谢谢! 刚联络了商家,3000mAH 已经售完  ,
现在只剩下 2650mAH 和 4000mAH,同样是2S,7.4V 的。
2650mAH 和 4000mAH 大约能玩多长时间?

网友C:
4000mAH 持续行驶可达二个小时

网友:
是原装的2到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0mAH 持续行驶可达二个小时

手都酸……

楼主:
2650mAH 和 4000mAH 卖价差别很大,4000mAH 贵多40块……
我还是进 2650mAH 好了,至少也能行驶一小时左右。

网友D:
我也想弄个大电池就是空间老是不够用,喇叭声组一堆放得满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弄个大电池就是空间老是不够用,喇叭声组一堆放得满满。

2S锂电占位空间不多,可以考虑换啊!

网友:
你这个电池放电确实有点猛峰值是50C了太牛逼啦吧,是飞机用的电池这个,貌似好像只要电压超过11.1V就会烧声组,我用的是威驰老板是这样告诉我的,HL的电路板估计超过8.4就完蛋,不过你可以试下反正HL那个电路板也不贵,这个50C电池7.4V坦克都可以跑得非常快,不知道谁愿意当下小白老鼠,我以前就好像问过有关放电系数高会不会烧电路板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过确定答 案,锂电池我早就想换啦,一直没有找到合适因为我一直想换9.6V,我的坦克太重7.4V只能平地上跑跑,电压加到8.4V后就要猛得多啦,9.6V正好够用,威驰不超过11.1就不会烧。

网友:
能放多少是电池的事,100C也好,20C也好,最大是这么大,也可以要多小就多小;
能用多少是电机的事,电机堵阻时需要多少电流,380才那么点大,有几安,10几安都够,2个380也用不了多少安,25C的3000mah至少能有75安的放电能力
能过多少电流是电调的事,那就是看电调的设计和质量了,只要堵阻不烧电调,电池放电能力越大越好,说明电池质量高

楼主:
呃……我这较合心水的容量暂时就这两个,Ni-MH 又不给力。

网友:
100c 1000c 10000c都不是你的事,只要电压对,容量够就可以

网友E:
这电池小巧?

网友:
好像就和电压有关系把,,,多少C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F:
用锂电资金宽裕的话最好配个好一点的充电器,恒龙原配的充电器只能充镍氢和镍铬的。
另外,4000mAH是2650mAH锂电容量的1.51倍,如果价格低于1.51倍的话,那么还是4000的划算,技术上来讲同厂的锂电寿命(充电次数)应该差不多,用在坦克上4000mAH在相同玩耍时间内充电次数应该少于2650的,相对使用时间就长。而且4000mAH的通用性相对更好,其他要求大电流的模型也可以用,说不定过个几年,大家都开始玩1:10或者1:8的金属坦克了,2650的到那个时候就不给力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恳请各位兄弟帮小弟分析下。谢谢!
3000mAH 锂电 25C至50C,可否用在恒隆原厂7.2的电子系统?
担心烧电路板…… 试用过朋友的7.4锂电,也用过NI-CD、NI-MH,
还是锂电最为理想,坦克动作能一气呵成,同时做 ...

25C至50C是什么意思也?

网友C:
回复 网友E:

25c一般是持续放电 50c是瞬间放电一般在3秒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c一般是持续放电 50c是瞬间放电一般在3秒内

哦!那威驰的能接受多大的区间也?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坦克电机是低功率,15-20C便足够,只现今低C数已很小了,C数决定是探电机的功率而言,与电调没关,如电机最大持续耗电80A 电调选100A以上合适,电池如容量4000MA便要20C以上
威驰用二颗锂电8.4V 便行,容量按车能放下便可以2000MA-5000MA也行,C数在15-25C
相同电压 容量.C数高较C数低的贵了不小,所以坦克没必要高C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池小巧?

比起原厂的小和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锂电资金宽裕的话最好配个好一点的充电器,恒龙原配的充电器只能充镍氢和镍铬的。
另外,4000mAH是2650mAH锂电容量的1.51倍,如果价格低于1.51倍的话,那么还是4000的划算,技术上来讲同厂的锂电寿命(充电次数) ...

平衡充电器我有,2650mAH 60块、4000mAH 要100块,贵啊……
用锂电应该无法持续行驶至没电吧?我还是用原厂的7.2V电路板……

网友C:
2650mAH 60块、4000mAH 要100块( MYR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平衡充电器我有,2650mAH 60块、4000mAH 要100块,贵啊……
用锂电应该无法持续行驶至没电吧?我还是用原厂的7.2V电路板……

这个电池好便宜呀,有电压8.4V的没有我想买个,7.2V太慢了20斤重量带不动。

网友A:
8.4V的用HL原厂板子可以么?不能烧么?用威驰的如何呢?

网友G:
原厂6节镍氢电池,写着7.2伏,满电就是8.4伏
锂电池2节的,写着7.4伏,满电就是8.4伏
7节镍氢电池8.4伏满电9.8伏,HL板子平时开开应该可以用,拿去越野就得烧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厂6节镍氢电池,写着7.2伏,满电就是8.4伏
锂电池2节的,写着7.4伏,满电就是8.4伏
7节镍氢电池8.4伏满电9.8伏,HL板子平时开开应该可以用,拿去越野就得烧板子

哦,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2650mAH 60块、4000mAH 要100块( MYR )??

呵呵……係馬紙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好便宜呀,有电压8.4V的没有我想买个,7.2V太慢了20斤重量带不动。

29大哥解释得很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8.4V的用HL原厂板子可以么?不能烧么?用威驰的如何呢?

威吃的试过了,11.1的都可以用呢,11.1就必烧,最好别超过9.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威吃的试过了,11.1的都可以用呢,11.1就必烧,最好别超过9.6V

3S  11.1V的锂电肯定烧板子,1S 已经是4.2V了。
如果你有多余的锂电而容量又相同的话,可拼成2S 8.4V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坦克电机是低功率,15-20C便足够,只现今低C数已很小了,C数决定是探电机的功率而言,与电调没关,如电机最大持续耗电80A 电调选100A以上合适,电池如容量4000MA便要20C以上
威驰用二颗锂电8.4V 便行,容量按车能放下便可以 ...

又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H(2013-02-03):
我刚买了块4200MAH 7.4V 25C的锂电,会烧掉恒龙原厂的电路板和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刚买了块4200MAH 7.4V 25C的锂电,会烧掉恒龙原厂的电路板和电机吗?

只要不堵转就没事。

网友:
C是电池的放电倍率,越大支持的放电电流越高,但是放电电流的大小是根据你的用电设备的功率大小来看的,功率小电池再大的C数也不会烧电机,,,但是用电设备的电压一定要合适,不然直接完蛋。。。

网友:
咋这么复杂?我一直用7.2的4600镍氢,挺好的,也是玩到手抽筋。觉的镍氢放电稳定,维护简单,关键是要买正品。

网友:
丁哥,我建议你买4000嘅!
我都系用4200嘅!
充满电!有排玩!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只要不堵转就没事。

感谢!电池今天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电池今天到了

建议电调上加风扇冷却电路,玩得比较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