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机真好,很经炸,有视频

楼主(2011-10-2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2MzQ0MTU2.html
背推机的要领那位能指教一下

楼主:
一松油门就往水里钻,啥道理?

网友A:
是不是机舱进水了,重量特别大啊?

网友B:
看着LZ飞的好纠结啊!是不是推力线没有调好啊?

网友C:
LZ只会起飞,不会降落啊!

网友D:
楼主是杭州的啊, 西湖啊

网友E:
专业帮贴

网友F:
我分析一下,明显机头偏重,飞机重心没调好,或是升降舵面没调好,飞高后熄火滑翔试试重心和升降舵面。电池后移试试。建议起飞后不要老是全油飞。

网友G:
 楼主操做的很厉害

网友H:
明显是上海的。。。上海话都听到了。。水机耐炸是因为水的强度和地面不能比吧 水受到撞击就会像四周扩散,其实就起到了一个缓冲作用,再加上又是泡沫机身,所以更耐炸吧。就像跳水一样。。你从3M高的地方跳水里可能没事,但是如果是地面的话。。。

网友I:
我觉得是LZ操作的问题,动作很粗鲁啊,是不是经常一舵到底。

网友J:
看起来是重心太前,完全是靠翼面的升舵在维持平衡的,这样的平衡在飞行时很不稳定的,从打副翼转弯可以看出来,飞机变得不稳定,还掉高度。

楼主:
我是新手,玩固定翼才半年,水机是冠利和新飞龙的小A5谢谢了.重心按说明书调的,就是不知推力线咋调?还有尾升降舵中立位翘得很高,才能起飞。正确位置在哪里?还望指教。

网友K:
 看到一水鸭

网友L:
LZ是来秀炸鸡的

网友M:
还是水机耐炸啊

网友N:
推力线和重心有问题哦

楼主:
推力线是否要和水平尾翼平行?请高手指导。

网友O:
好象被击落的一样!

网友P:
分明是苏州的嘛。。。飞机有问题——明显头重,翼载荷太大,减速转弯立刻进入螺旋。

网友Q:
楼主是在测试飞机的强度

楼主:
如果是推力线不对,该往哪个方向调整?上还是下?